AMCNC-01收货作业

楼主(2012-10-23):
包装很坚固,快递依然很野蛮,破了一个角。

保护灰常强大

送的配件

整机手动模式很爽,没有问题,电脑还没空去配。

Kaif_w请看,灰常感谢指导,机器现在工作的很好。

网友:
哇? 3900 ? 继续等待

网友:
最后一张图是什么情况?成品?外壳是成品?

网友:
恭喜楼主~  拿到了01,
期待您的作业继续......

看来我离自己的 01-3900机器的作业又进了一步?  届时,  请朋友们参观我的作业和作品~

网友:
豪.......豪华版~~~~~,赞

我们的3900啊

网友:
后续版本的驱动器有改版了吗。

网友:
刚收到的吗?!

网友:
围观下周兄的新利器,看来是驱动板换了?

网友:
垫板尺寸貌似比以前的大,还有压板套件,可以省事很多,M6的T型螺母真心不好买呀!

网友:
帮我做几个面板吧

网友:
多买了两块驱动?

网友:
估计楼组是拆下来送我的,灰常感谢啊。邮费我就出了。别客气。

网友:
不是期货版,是现货的吧?

网友:
猜是现货版的。继续等

网友:
这个帖子,不少潜水的元老都出来了

网友:
是3900?  期待我的01...

楼主:
实在太忙了,一直没有空去配台电脑。
今天就把我的老爷笔记本拿出来尝试下,很爽啊,没有什么地方异常。
SONY R505 1.2G   RAM 512M+256M  记不清那一年买的了,水货2万3好像,当时算顶级的了。

楼主:
菜鸟的一点感受,想尽快掌握使用,就要多给Kaif_w打电话。

网友:
帮我做几个面板吧      呵呵

网友:
恭喜!恭喜!

楼主:
Z轴有时候不太正常,以为是笔记本的问题
后来想到第一次安装Mcah3的时候忘记重启,蓝屏,再开机正常。
重装软件,果然OK,继续看资料补课中。。。。

楼主:
同时磨合雕刻机,不停的在铣垫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同时磨合雕刻机,不停的在铣垫板。

网友:
是3还是7,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楼主:
灰常满意,阿莫出品,物有所值!

楼主:
经过这么多天的摸索,终于可以给外壳开孔了,AMCNC-01开始干活了。

网友:
想看看改进后的电源

网友A(2013-01-31):
Are those holes made by the CNC too?
Any clear picture?

楼主(2013-04-01):
BD7OI帮我选的百分表和固定支架到货了,有了这玩意,重复定位的精度有保障了。

先做个压片吧,一直没有合适的压片,看到BI7ILN的雕刻机配有压片和垫块,非常方便。
很是羡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买了四个铝片,开工。

压片完工,T型螺丝是雕刻机带的,非常合适。

做完压片做压片垫板,先搞三种厚度。开工。。。

完工,堪称完美,不用羡慕他人。

折腾了一天,DIY乐趣在此,累并满足着。。。。

网友B:
跑道槽是01机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道槽是01机开的?

当然是的。

网友C:
周兄越用用顺手啊,心痒痒中

网友:
吹气管?用来散热的?

楼主:
是的,雕亚克力的时候有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周兄越用用顺手啊,心痒痒中

折腾中,确实越来越顺手了。

楼主:
用来玩的东西,获得的快感早就超越本身的价格。

网友A(2013-12-22):
>买了四个铝片,开工。
When you mill the aluminum, what endmill too are you using?
And what's the depth on Z axis? e.g. 0.5mm or 1mm a time?

网友(2014-01-23):
引用 网友A:
>买了四个铝片,开工。
When you mill the aluminum, what endmill too are you using?
And what's the de ...

铝很软,会黏刀。铣铝最好用专用铣刀(缠距大,单刃或双刃容易断屑),冲煤油冷却。
而Z轴深度是指每次下刀的深度,下刀越深,效率越快。工件材质是软的、脆性材料,可以一次下刀深一些,反之就浅一些。
但是要根据工件材质、刀具、主轴、机架来合理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e those holes made by the CNC too?
Any clear picture?

那两个孔的台阶可以用同样大小的铣刀直接插出来,也可以用小直径铣刀螺旋下刀铣出。
而通孔就直接用铣刀钻孔。

楼主:
是的,必须加水冷却,看图片就知道了,铝屑还是很散的。再分享下,我后来增加的配置。如图。。
插曲,前两天主轴不转了,按照莫总的指导换了保险又转了

网友(2014-03-27):
So you use compressed air for cooling purp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