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试下MWC,用mega2560+9dof传感器,没有反应?

楼主(2012-10-23):
买的mega2560R3的
和9轴成品模块
(L3G4200D+ADXL345+HMC5883L+BMP085)

接线就是SCL-A5
SDL-A4
VCC-3.3
GND-GND

下的MWC2.1.
因为在里面找不到这个集成传感器0.0
所以只能单个单个的解开

    #define QUADX
   #define L3G4200D
      #define ADXL345
    #define BMP085
      #define HMC5883
#define I2C_SPEED 100000L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Y; accADC[PITCH]  = -X; accADC[YAW]  = Z;}

就把这些去掉了注释,应该够了吧?

然后下 载后,
开multiwii
没有反应。

网友:
I2C 400000L

然后mag 和gro的轴定义也要加上

最后使用之前要CALIB acc和mag

网友(2013-02-27):
大哥,MEGA板的IIC接口不是A4和A5啊,而是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