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3.7v锂电池转成3.3V的,300ma左右的,谁能给个LDO推荐

楼主(2012-10-23):
有大侠知道的指点下吧

网友:
串联1~2个1N5819

网友A:
TPS79501 500mA 110mV Dropout at Full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79501 500mA 110mV Dropout at FullLoad

又便宜点的芯片吗

网友B:
我们用过,ME62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过,ME6206

谢谢哈,这个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C:
ht7333也非常便宜

网友D:
sp6201adj,另一般单片机3V也可以工作。stm32f4discovery就是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sp6201adj,另一般单片机3V也可以工作。stm32f4discovery就是3V

sp6201   ht7333  ME6206

这些都不错,可惜不知道该选择哪个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sp6201 ht7333 ME6206 这些都不错,可惜不知道该选择哪个啊

上淘宝看价格和货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淘宝看价格和货源啊

谢谢各位的答复哈,太感谢了

网友:
http://www.ti.com.cn/paramsearch ... eId=NODE_STRY_PGE_T
上面是单通道的LDO可以筛选

线性稳压器除此之外还包括:
双通道 LDO
LDO 控制器
标准电压稳压器
标准线性稳压器
可以自由选择,建议不能只看价格,要综合考虑。

网友(2013-01-29):
引用 网友C:
ht7333也非常便宜

这个虽然便宜,但是看芯片手册,电流才250毫安,楼主说的是300毫安,所以,还是用TPS7333吧,500毫安,不过,贵的可以。。。7个大洋!!!

网友:
串联一个肖特二极管
可以降压大约0.4V左右~~~~~~~~~~~

网友(2013-03-26):
RT9183-33,最小压降330MV,输出电流1.5A,价格也还行,我用过,挺好使的

网友:
DCDC的话可以考虑RT8008。

网友:
串联二极管肯定不行啊,锂电池有可能4.2V。

网友E:
LM1117用得最多了

网友:
mp3上常用的,丝印662k,具体型号忘了,百度一下应该能查到

上电脑查了查,型号 XC6206 。不过标称电流才200mA

网友:
串电阻分压?

网友:
这个贴是好贴啊,用二极管多实在

网友:
串电阻的说法没有考虑到功率会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LM1117用得最多了

1117用得最多+++1

网友:
很早的帖子了    貌似  锂电池电量过低  电压只有  3.2V吧  这怎么用

网友:
SP6205,不过假货似乎很多

网友(2014-11-25):
用过 SPX3819 -3.3  5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