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2-10-23):
小弟最近准备做毕业设计,其中涉及数字逻辑电路,用到与,或,非门,本来打算用74系列,但是估计得用10多片,就转而用CPLD,之前都是玩51和STM32,CPLD没接触过。查了两天资料。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大虾:
1,CPLD最小系统包括主芯片、调试接口、电源、存储器、电源、时钟、复位电路,其中存储器和时钟电路能不能省掉?存储器省掉后,掉电之后CPLD的数据会不会丢失?
2,下面图片是我用CPLD产生的逻辑电路,和目前CPLD选型   EPM3032A TC44-10N ,这款CPLD够不够用?以及查阅了这款CPLD的数据手册没看到复位信号接口,时钟接口有两个,该接哪一个?用过的大虾能不能说下。在此谢过。

网友A:
我没有用过CPLD 下面的回答是根据FPGA来推测的  所以答案不是很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1、你上面说的存储器是干嘛用的?是配置芯片吗?  CPLD不需要外部配置芯片,掉电后数据不会丢失  CPLD好像内部可以产生时钟
2、你可以在软件编译后,看资源是否足够。时钟可以接GCLK1或GCLK2任意一个  复位应该是接GCLRn引脚吧

网友A:
你的设计只是纯组合逻辑的话  时钟可以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过CPLD 下面的回答是根据FPGA来推测的  所以答案不是很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1、你上面说的存储 ...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计只是纯组合逻辑的话  时钟可以省掉

是的,只是纯组合逻辑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是纯组合逻辑电路。

纯组合逻辑电路可能有毛刺存在  因为布线延时等原因

网友:
速度要求不高的话没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组合逻辑电路可能有毛刺存在  因为布线延时等原因

时钟加上去会不会造成CPLD采集频率跟上述的5路信号频率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