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 IGBT控制问题

楼主(2012-10-23):
本人菜鸟 最近在学习bldc控制 看到一个应用笔记 用的是ir2130
现在不懂的是igbt的g和e极的R1 R4 R7 D1 各有什么作用?
谢谢了

网友A:
为了分别控制开关的速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分别控制开关的速度嘛

能具体点吗 谢了

网友:
主要提高了IGBT的关断速度,减少上下桥臂间的漏电流

网友(2013-05-27):
开igbt用稍大一点的栅极电阻,关用小的栅极电阻,加速igbt的关断,防止上下管同时导通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