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配置调试器不成功 Configuring Debugger Fail

楼主(2012-10-23):
在CCS中,程序编译后调试,但是CCS一直处于这样的配置调试器(Configuring Debugger)的状态而不能进行下去了。
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呢?该怎么解决。
谢谢大家。
(软件和系统都重装过,问题依旧。)

网友A:
。。。CCS5?
在搞CCS4的路过

网友B:
感觉我这个下载界面和你这个不怎么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5?
在搞CCS4的路过

是啊。很纠结,就是连不上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我这个下载界面和你这个不怎么相同。

我的截图是连接板子的时候 launching debugger 的图,卡在这里进行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