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个闲置显示器,看电视、电影如何配置?

楼主(2012-10-23):
手头上有个闲置19液晶显示器,有WIFI,有音响(带光纤输入),想看电影、电视、听歌等,中间缺少个啥?
在淘宝看到硬盘播放器、网络机顶盒等,不知道这东东是不是一次性投入,比如以后看电视要收费不?
尽量少花钱,办大事。那位兄弟给推荐一下。

网友:
买个电视盒,就能看电视,最便宜。显示器上的音响不会很好吧!听歌这些就算了。

网友:
高清播放器就可以了,在线看

网友:
网络机顶盒也可以啊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错

楼主:
网络机顶盒看电视节目收费不?

网友:
要看显示器的接口是什么?VGA? DVI? HDMI?
我有一个平板,带HDMI输出,我试过,只能接带HDMI接口的显示器,DVI的,用HDMI转DVI的线接上,没显示

楼主:
VGA接口的显示器,有HDMI转VGA的线,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买现在的TV BOX 便宜好用,可以把显示器当做PC来用,市场价格大概就是200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