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又调了一天,妈的还是像抬花轿一样到处乱飘啊!视频

楼主(2012-10-23):
这是之前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6195405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1NzY5NTQ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1NzY5NTA4.html
555。怎么调都还是乱飘。看来真的是我代码出现严重的问题了,哪位高人调试过四轴,感觉我这个是哪儿出现了问题?我觉得是加速度计修正陀螺仪的那一块不好,得到的最终位置会左右波动。但是也没办法,尝试很多滤波都不行。而且观察ADXL345源数据,感觉的确存在这个低频的扰动,不知从何而来。难道是近地气流??

高人点拨一下!!!

网友:
实验环境很给力。。。

网友A:
看见地下的床铺
LZ,你睡地下吗?
不冷啊???

网友:
环境不错   宜居

网友:
慢慢来。
楼主这是在show宿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地下的床铺
LZ,你睡地下吗?
不冷啊???

那是专为四轴铺的。。说重点 说重点啊。。

网友B:
我靠,这种地方能住人?

网友:
不懂,我也是来听讲和看宿舍的

网友:
楼主决心很大啊 打起地铺了 呵呵

不是太懂这个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靠,这种地方能住人?

此言差矣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专为四轴铺的。。说重点 说重点啊。。

不懂啊
只能帮顶了
……

网友C:
敢问LZ是学啥专业的,最近我也在做...

网友:
这样测试四轴 果然给力  其他不会打着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敢问LZ是学啥专业的,最近我也在做...

自动化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动化啊……

握手啊,我也自动化!!!qq多少,交流一下

网友:
其实楼主躲在被子里面。。。。

网友:
说实话,那铺褥子乍一看,挺吓人的

网友:
重点,重点,重点来了,重点就是环境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握手啊,我也自动化!!!qq多少,交流一下

企鹅是526195537

网友:
感觉这是PID参数没有调好的原因
我以前调过直立小车,角度确实会有误差,但是比较小,不会带来什么影响,而控制参数的影响却很大。
还有控制频率不要太低了,我当时用51做控制,结果由于计算能力太弱,每秒钟只能控制30次,导致负反馈的地方出现正反馈了,现象就是车子不稳。

网友D:
建议把飞行器上的数据采集下来分析下吧。盲目乱调参数也不是办法。

网友:
拉四条线调试,这个方法很好啊,省的乱跑,O(∩_∩)O~,没搞过四轴,友情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飞行器上的数据采集下来分析下吧。盲目乱调参数也不是办法。

那我下午把波形也给贴上来,有经验的帮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握手啊,我也自动化!!!qq多少,交流一下

也自动化……

楼主:
这是我刚刚记录下来的数据,四轴在地面没有动。其中紫色为ADXL345加速度计Z轴l滤波后数据,黄色为加速度计X轴滤波后数据(ACCPit=ACCPit*3-((ACC_Buf[1]<<8)|ACC_Buf[0])-ACCBasePit; ACCPit/=4;)。蓝色为求反正切之后的角度放大若干倍(100刻度相当于0.711角度)滤波后数据(ACCRolDeg+=(int)(atan2(ACCRol,ACCYaw)*8055); ACCRolDeg/=2;)。红色就是加速度计经过很强烈的滤波(角度=(角度*255+新角度)/256),得到的相对稳定的角度,依然和蓝色是相同的刻度单位。图上可以看到,红色的会在+-300间随机晃动,也就是+-2度左右,而且周期很长,最大到最小有数秒。

不过把图放大一看,感觉真是是由于加速度计采集到得数据(黄色)本身就是像这样变化的,似乎程序没有什么问题。

哪位大神有时间得话,把上面数据的波形贴上来吧,让我对比一下

网友:
五花大邦啊.....
不懂,帮顶.

网友E:
你先看传感器数据稳不稳,单独看。如果传感器数据稳定。那就是执行不行。你试试PID控制,预先判断pwm信号下,调整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看传感器数据稳不稳,单独看。如果传感器数据稳定。那就是执行不行。你试试PID控制,预先判断pwm信号下 ...

我觉得数据好像不太稳,能不能把你的数据波形贴上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数据好像不太稳,能不能把你的数据波形贴上来?

我没监控的软件。你用什么软件
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监控的软件。你用什么软件
监控

叫VisualScope

这是我的程序中,如何用这个软件,很简单

uchar M_Pointer;
extern uchar TXBuf[10];
unsigned short CRC_CHECK(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CRC_CNT)
{
    unsigned short CRC_Temp;
    unsigned char i,j;
    CRC_Temp = 0xffff;

    for (i=0;i<CRC_CNT; i++){
        CRC_Temp ^= Buf[i];
        for (j=0;j<8;j++) {
            if (CRC_Temp & 0x01)
                CRC_Temp = (CRC_Temp >>1 ) ^ 0xa001;
            else
                CRC_Temp = CRC_Temp >> 1;
        }
    }
    return(CRC_Temp);
}

void Monitor()
{
        uint CRC_Tmp;
        if(M_Pointer==0||M_Pointer>=10)
        {
                CRC_Tmp = CRC_CHECK(TXBuf,8);
                TXBuf[8] = CRC_Tmp&0xff;
                TXBuf[9] = CRC_Tmp>>8;
                UDR0=TXBuf[0];
                M_Pointer=1;
        }
}
ISR(USART_TX_vect)
{
        if(M_Pointer<10)
        {
                UDR0=TXBuf[M_Pointer];
                M_Pointer++;
        }
        else
        {
                //over
        }
}

                                TXBuf[0]=((GyroRol*D)/128)&0xff;
                                TXBuf[1]=(((GyroRol*D)/128)>>8)&0xff;
                                TXBuf[2]=(RxAil)&0xff;
                                TXBuf[3]=((RxAil)>>8)&0xff;
                                TXBuf[4]=(RxEle)&0xff;
                                TXBuf[5]=((RxEle)>>8)&0xff;
                                TXBuf[6]=RxRud&0xff;
                                TXBuf[7]=(RxRud>>8)&0xff;

                                Monitor();
                                i=0;

用法软件中也有说明,这个软件是试用版的,只能选择COM1,9600.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叫VisualScope

这是我的程序中,如何用这个软件,很简单用法软件中也有说明,这个软件是试用版的,只能 ...

我用的就是这个,刷新频率是不是低啊

网友:
楼主在姿态结算部分貌似过分依赖加速度计数据了,这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加速度计反复滤波以后波形会严重滞后,相当于在控制系统中认为加入了一个滞后环节,不利于系统的稳定。
我个人认为姿态部分应该以陀螺仪为主,加速度计负责修正陀螺仪长时间积分造成的漂移。
加速度计在短时间内有很大的噪声并没有关系,楼主也不要过分去研究加速度计在有电机震动时的波形。

MK的姿态结算很巧妙,楼主可以研究下。
也可以自己写一个四元数姿态结算,加速度计和指南针通过梯度下降发或者其他算法修正(貌似APM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就是这个,刷新频率是不是低啊

恩9600的只能支持100Hz

网友:
楼主还有国民床单呢

网友:
抬花轿都抬不起来的飘过..........

网友:
楼主的住处台强了,还是四轴的住处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刚刚记录下来的数据,四轴在地面没有动。其中紫色为ADXL345加速度计Z轴l滤波后数据,黄色为加速度计 ...

黄色为加速度计X轴滤波后数据(ACCPit=ACCPit*3-((ACC_Buf[1]<<8)|ACC_Buf[0])-ACCBasePit; ACCPit/=4;)。
蓝色为求反正切之后的角度放大若干倍(100刻度相当于0.711角度)滤波后数据(ACCRolDeg+=(int)(atan2(ACCRol,ACCYaw)*8055); ACCRolDeg/=2;)。
红色就是加速度计经过很强烈的滤波(角度=(角度*255+新角度)/256)

我也刚做到这一块
单看你加速度计的滤波方法,(角度=(角度*255+新角度)/256) 感觉滞后会非常严重,加上电机控制滞后,机体就不稳定了
陀螺有滤波么?
你的滤波是求出姿态角后再滤波么?有没有试过原始输出数据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黄色为加速度计X轴滤波后数据(ACCPit=ACCPit*3-((ACC_Buf[1]

通过示波器发现,其实并基本不滞后,我甚至还想把256变得更大,因为这个是辅助修正陀螺仪的,陀螺仪数据才是大块头。
很奇怪的是,最低档的村田陀螺仪对噪声的免疫力太强了,几乎不要滤波都不会有很大的跳动。
原始数据有一定的滤波啊,你不已经把那一段话复制下来了吗ACCPit就是原始数据

网友G:
这一套下来不算楼主的实验室环境,硬件成本投入要多少?

网友:
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一套下来不算楼主的实验室环境,硬件成本投入要多少?

我这算是实验室吗?四轴的成本大约2000吧,还好。能承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标记一下,楼主加qq群,213756422,人不多,我会慢慢地选一些有技术的人加

你不怕被Kill_I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算是实验室吗?四轴的成本大约2000吧,还好。能承受

话说,做这个的目的除了兴趣和生产类似的玩具以外,还是什么,前天在优酷看了国外某实验室弄的四轴飞行器,像小蜜蜂一样协同工作,感觉很有意思,

网上查询发现国内有一家代理德国某司的一款四轴飞行器,用于高空勘测、救灾等,带拍摄功能,但感觉市场好像没铺开。

是不是以后也可以造一个地下管网探测的“潜水艇/飞行器”,像普罗米修斯上的那种飞行器一样自动描绘地图,用于城市地下供水管道的巡视监控及故障排除。

网友I:
有个飞控板的是开源的 WMC 楼主可以去看看5imx.com 的4轴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个飞控板的是开源的 WMC 楼主可以去看看5imx.com 的4轴区

新手加广告回复,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怕被Kill_ID?

这样会被kill么,不知道啊

网友:
把工作室整理好就调通了

网友:
不错呀,比我的强多了,我的还在翻滚状态。

网友:
哥们调试四轴
绝 下面被子 绳子拴着

网友:
单身汉的生活状态。

网友:
若干年了,老婆说不是她要我的,我还是这样的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加广告回复,鉴定完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新手加广告回复,鉴定完毕!

最开始你不是新手?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开始你不是新手?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没什么……开个玩笑而已。呵呵,不要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