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 modbus 和stm32F103ZET6 RTU通讯协议

楼主(2012-10-23):
最近在用MCGS的触摸屏,但是由于刚刚学STM32不久(目前用的开发板是f103zet6的芯片,红牛板子),不会编写rtu从机协议代码,请路过高手会的,给小弟留点资料或者例程,让我学学,
最好是哪位大神愿意当我师傅,带带我。

网友(2013-05-16):
网上找Modbus协议的资料,很多的。

网友A:
这几天我仔细用串口通过modbusrtu协议实现与tpc通信,发现tpc是不断的发出查询命令,所以单片机只需通过接收到来自tpc的查询命令作出正确的响应就可以了,我是这样理解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我仔细用串口通过modbusrtu协议实现与tpc通信,发现tpc是不断的发出查询命令,所以单片机只需通过接 ...

你好 留个QQ吧

网友:
以前做过,帖子里面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