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AtoM模组 20130128 正式发售,购买方式请入内!

楼主(2012-10-23):
20130129更新
请所有拿到AtoM模组的网友移步以下帖子,浏览教程以及更新固件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8238&page=1&extra=#pid6430535

最终Android AtoM模组正式发售,你可以在Taobao上搜索关键字AtoM Dev就可以搜索到AtoM模组的购买店铺
注:所有提前预订的网友,我将私信发发放购买链接及购买UID,凭此UID请于淘宝客服确认可提前锁定货源并保留至春节前!所以没有在预定名单中的网友要尽快下单了。

另外,店铺中还准备了microUSB转USBA的转接线,便于没有对应转接的网友一并使用,如有需要可以一并购买。

20130123 更新
发售的模组已经全部生产完毕,预计本周五正式开始出货,到时候请留意购买方式!

20130106 更新
AtoM经历了诸多磨难, AtoM Dev Kit终于开始预售,现产品正在紧张的进行生产测试,预计本月最后一周开始发货.
前期100套定为99元,另外还有30AtoMEZprot Freescale Kinetis量产烧写扩展板可供选择定价49元,以下是方案介绍

应用DEMO预览

AtoMAndroid to MCU的简称,是一套完整的Android嵌入式扩展方案。用户可以非常简单
的调用我们提供的Java函数,完成自己的APK来控制AtoM模组上各个外设模块,或控制外部
器件或与主控板进行通讯以完成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嵌入式应用。
现硬件版本AtoM Dev Kit V1.2 MK2
编号
硬件资源
描述
MK20DX32VLF5
Coretx-M4 50MHz 32K Flash 8K SRAM
USB
USB Dev Full Speed
UART
一组UART
I2C
一组I2C
SPI
一组SPI
ADC
一组差分输入,5通道单端输入
GPIO
一个输入按键,3LED
NVM
4KB读写
现软件V1.6版本
编号
功能模块
描述
模块版本
GPIO
基本输入输出功能
0.0.2
SPI
基本主机通讯功能
0.0.1
UART
基本通讯功能
0.0.3
I2C
TBD
0.0.0Beta
ADC
基本采样功能
0.0.2
PWM
脉宽调制功能
0.0.0Beta
UID
UID读取功能
0.0.1
NVM
4KB读写
0.0.1
Temperature Sensor
片上简易温度读取
0.0.2
Bootloader
更新应用程序
0.0.2
并且我们还会提供一系列扩展硬件用户功能扩展。
扩展硬件列表
编号
功能模块
描述
模块版本
CSAP0031EZport
量产烧写测试工具(数量控制,加密,测试脚本)
0.0.1
CSAP0032FlexRF
TBD
0.0.0Beta
CSAP0033LEDSW
TBD
0.0.0Beta
应用举例
A. 现有设备进行互联网数据采集。使用AtoM模组的标准嵌入式通讯接口(UART/SPI/I2C
与主板连接,使用APK将数据采集后通过Android设备的WiFi/3G功能将数据发送至用户
服务器。
B. 物联网应用,Android设备通过AtoM控制RF对自建私有通讯模块进行控制,并将传感器
节点数据送入互联网。

FAQ
0.      如何购买

         先预订,预计1月28日开始发货,发货前,会同一通知购买方式
1.       AtoM主要包括哪几个部分?
AtoM包括Android APK以及AtoM硬件
APK包含用来维护AtoM硬件CSAtoMPlatform APK( Bootloader 连接管理)以及用来演示所有功能开发所有源代码的DEMO APK
AtoM硬件,包括AtoM Dev Kit 以及以后会陆续推出各个扩展硬件
2.       AtoM现支持哪些Android主机?
原生支持Android 4.0系统的系统,以下是现测试列表:

厂家
测试结果
三星
成功 4.0以上版本手机 平板
MOTO
成功 4.0以上版本手机 平板
HTC
待测
SONY
待测
MTK系方案
待测
展讯系方案
待测
全志方案
测试失败 USB API无法检测到插入设备 LINUX无USB标准模组
瑞星微方案
测试失败 USB API无法检测到插入设备 LINUX无USB标准模组
Freescale IMX6方案
测试成功

3.       AtoM是否开源?
AtoM会提供APK DEMO,以及对应的源代码,参考原理图,后面我们会提供已烧入好Bootloader的芯片,供用户自己开发硬件,
4.       AtoM是如何开发的?
现在V1软件版本提供AtoM提供完整的Java函数库以及样例工程,用户只需要操作那些函数就可以方便的操作AtoM上的嵌入式资源,而不必去处理复杂的底层通讯以及Android系统处理机制,同时我们还会不断更新APK上的函数库,比如适合行业应用的UI控件,便于不擅长Java开发的用户快速完成自身应用。
在远期的V3版本软件,AtoM会开放App built in 功能,到时候用户就可以将自己开发的MCU应用直接内置到AtoM模组主芯片中。
5.       AtoM如何更新
我们会提供基础的TF卡更新功能,即将我们提供的升级文件放入TF卡中,由Android读取并更新至AtoM。
并且,我们会提供Bootloader操作函数,便于用户自行开发更新机制,比如WiFi更新

预售名单
zy473551         2套    100
kejiren123        2套     98
erxun                1套     96
flotox               1套     95
lghtjpu              1套     94
jordonwu          1套      93
buptzjw            1套      92
kclc                  1套      91
ronic                1套      90
richards           1套      89
wcm_e             1套      88
genhao2           1套      87
airwolf09921   1套      86
sf49ers            1套      85
fish_tian          1套      84
mandey            1套      83
cqsrmxxzyx      1套      82
qiguoqiang       1套      81
luckroll            1套      80
sciwander        1套      79
liliuqun            1套      78
kejiren123       1套      77
rube                 1套      76
san117692      1套      75
hack3er           1套      74
liangyurongde  1套      73
proguy             1套      72
binghe167       1套      71
phone              1套      70
clizhi                1套      69
danju               1套      68
jinbangzhou     1套      67

20121220更新

功能更新和调整
AtoM V1版本会提供以下功能:
Android APK控制
Version 1.6
功能                                                    进度
1、  GPIO 输入输出                              完成
2、  SPI 输入输出                                 完成
3、  UART输入输出                               完成
4、  I2C输入输出                                  10%
5、  UID读取                                        完成
6、  片上NVM读写                                完成
7、  Temperature Sensor读取              完成
8、  ADC读取                                       完成
9、 PWM输出                                       0%
10、Android Bootloader
完成

AtoM已经开始量产, 初期100套

最近遇到很麻烦的问题了
测试了现在市场主流的山寨方案全志A10瑞星微RK3066,居然把LINUX的USB 基础支持给去掉了Android USB API无法访问USB设备,为什么要改Androi原生态的软件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有哪位大仙知道这个怎么修正吗?

以下是已测试列表: 大家看看手上的设备是不是符合标准哦
三星            成功 4.0以上版本手机 平板
MOTO         成功 4.0以上版本手机 平板
HTC            待测
SONY          待测
MTK系方案   待测
展讯系方案   待测
联芯系方案   待测
全志方案      测试失败 USB API无法检测到插入设备 LINUX无USB标准模组
瑞星微方案   测试失败 USB API无法检测到插入设备 LINUX无USB标准模组

21021205更新

昨天和一个朋友聊起这个东西,便很风骚的秀了一把,结果节操掉满地,被人喷山寨级界面
郁闷.......

So,征集AtoM APK界面设计稿,界面主体内容就是AtoM的10个主功能,一经采用就会作为特别鸣谢对象内含在APK信息中供人“瞻仰”!!!!!!!!!

预计模块会在12月中旬开始提供~~现正全力debug......

以下信息为旧信息,可无视

20121107更新
习惯.....先放毒,PS:图后有重要信息,请耐心看完

AtoM MK2 V1.2 的硬件基本定型,所以马上就要开卖啦,不过还是不准备好所有软件不会公布和启动预定

正在测试的DEMO APK

重要信息
AtoM V1版本会提供以下功能:
Android APK控制
Version 1.3
功能                                                           进度
1、  GPIO 输入输出                                完成
2、  SPI 输入输出                                   0%
3、  UART输入输出                                 完成
4、  I2C输入输出                                    0%
5、  I2S输入输出                                    0%
6、  UID读取                                           0%
7、  片上NVM读写                                  0%
8、  Temperature Sensor读取             完成
9、  ADC读取                                           完成
10、PWM输出                                         0%

到时候AtoM平台会提供 完全测试的AtoM模组,CS AtoM platform APK,应用的DEMO Code APK以及详细的开发文档(软件开发教程,硬件参考设计等等),只要耐心根据我的教程一步一步走完流程,保证你像51一样来开发Android的扩展嵌入式应用

正在准备DEMO中......下图是温度传感器的DEMO,等凑齐10个DEMO正式发布硬件和DEMO APK及DEMO源码

在正式发布AtoM硬件模组之前,可以看下他的原型机..............

小两口成双成对

勾肩搭背

看着一堆尸体,越看越像两个墓碑,最终墓碑都做不上,硬件设计大幅度变动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猜下为什么正式模组会和原型机有如此大的区别......(上面三张图片已经给出实际信息了.....)

更新一张原型机开发图

注意实际产品不是这个板

有人猜出来,这个是AtoM Android to MCU的方案,不同于Google本身的ADK,是更加产品导向的方案
现在整个方案因为硬件的关系,还在测试,应该在两周之内可以放出DEMO出来

继承以往的放毒历史,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米西米西

网友:
王中王再现江湖..................

网友:
开发工具

网友:
看楼主的积分,是不是有大半年没来过啦?

网友:
ARM做的AVR ISP MK2

网友:
楼住编程器JS的形象根深蒂固阿……可惜不是

楼主:
不玩编程器好多年,做个编程器,赔到内衣都没有了,现在都9元9了

网友A:
很好奇,后面画了个安卓,到底是什么东西

网友:
王中王又一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om? x86?

x86太高档了,玩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后面画了个安卓,到底是什么东西

呵呵,可以猜猜咯

网友:
很漂亮啊
可惜猜不到
……

网友:
欢迎楼主重出江湖!

网友C:
让我想到一句话

躺着也中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我想到一句话

躺着也中枪~~~~~~

为啥有歪楼的感觉.....

网友D:
支持安卓的编程器?
能通过手机编程?
而且还带逻辑分析功能?

网友E:
都是元老了,插个队
安卓转XX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安卓的编程器?
能通过手机编程?
而且还带逻辑分析功能?

这个功能好高级,记录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元老了,插个队
安卓转XX工具

嗯,有点沾边了,哈哈,但只是冰山一角

网友F:
飞思卡尔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思卡尔的MCU,

说实话,对于freescale的东西,我现在只想说!·#¥%……—*()
芯片不错,配套的软件就......毫无大厂风范,唉......要不是和销售的关系好,价格够给力,也不会选这个芯片来做

网友:
目测与安卓有关

网友:
火腿的贴一定要顶啊

网友G:
A(安卓?)toM(??),猜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A(安卓?)toM(??),猜不出来

M其实很好猜啊,哈哈,我们都在用啥?

网友:
看到后面的安卓想流口水了,中间还有气孔

网友H:
引用 楼主:
M其实很好猜啊,哈哈,我们都在用啥?

MCU?哈哈

网友:
难道是支持安卓的ISP?

网友:
安卓下面的Arduino TO mcu?

楼主:
引用 网友H:
MCU?哈哈

是的,现在就到楼上公布答案去~

网友I:
Android to MCU?
这神器怎么用?

网友:
顶!支持楼主 难道是m3??

楼主:
引用 网友I:
Android to MCU?
这神器怎么用?

这是两个系统之间的东西,这个方案好处在于可以快速开发
对于MCU的开发人员来说,android的开发几乎是地狱级的反之亦然。
我只是花时间帮大家把这个系统衔接的部分给屏蔽掉了而已

网友J:
Andriod那边有傻瓜开发包,MCU这边有图上的神器,可以简单理解为Andriod->UART/SPI/I2C/...

网友:
刘明马克。

网友:
难道是M3?

网友:
哦,明白了。。。啊! 啊?

网友:
安卓下的编程器??

网友:
安卓系统下的MCU编程工具?

网友:
这是神马神器啊。等待答案揭晓

网友:
楼上本人?口水啊

网友:
神器!
难道是K20?

网友:
一个NB无比的协议库。就看LZ怎么授权了。

网友K:
太强大了,干脆再简称一点: ATM

网友:
m3的android?怎样用呀,NB

网友:
好东西,不知道价格几何。
安卓手机或平板就好比工控机上的CPU板,楼主的电路板就相当于IO板,两者结合就是一个微型的控制系统,用户只要在安卓上开发控制软件即可。
那些什么小车、机器人啊,都可以用这种模式,可减少用户的开发工作量。

网友:
这是什么神器????那么神奇???

网友:
android系统通过usb连接lz的模块,然后就可以利用配套的软件使用模特上提供的各种io与mcu通信...
然否?

网友:
atom不是凌动么,哈哈恕我愚昧

网友:
是开发工具吗

网友:
介个意思就是以后可以用手机玩MCU?

网友:
看来可以做成手持示波器,哈哈

网友:
王中王又回来了

网友:
啥玩意?求科普!

网友:
什么神器???

网友:
IOIO 国外有开源吧,LZ这种大牛应该改用STM32来搞!

网友:
A TO M?有意思,我也正有意思移植看看,现在可以静待版主好消息了。

网友:
虽然不知道楼主做的是什么,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我还是顶帖了

网友:
感觉不错,挺高级,向楼主学习下撒。。。。。。。。。。

网友:
不明白~~~~~~~~~
坐等~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太强大了,干脆再简称一点: ATM

拿手机卡刷?

网友:
引用 网友J:
Andriod那边有傻瓜开发包,MCU这边有图上的神器,可以简单理解为Andriod->UART/SPI/I2C/... ...

看了介绍,我又想买新版的书了

网友:
ATM==阿童木?  开个玩笑

网友:
没懂起那  阿童木 ???  安卓 虚拟仪器

网友L:
不知道是不是和FTDI的FT331D的功能类似呢,不过楼主弄能弄出来真的很厉害!
The FT311D provides a bridge between peripheral hardware and an Android platform with a USB device port. The FT311D will enumerate the Android platform and provide an interface to either, GPIO, UART, PWM, I2C Master, SPI Slave or SPI Master. Note, proper compatibility requires Android Open Accessory Mode, available in Android platforms 3.1 onwards.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是不是和FTDI的FT331D的功能类似呢,不过楼主弄能弄出来真的很厉害!
The FT311D provides a bridge  ...

V0.1Beta软件应该功能差不多,但是实际使用就会有本质区别哦~

网友:
好想法,有前景

网友:
恩,不错,跟我的想法很切合

网友:
有机会可以切磋切磋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是不是和FTDI的FT331D的功能类似呢,不过楼主弄能弄出来真的很厉害!
The FT311D provides a bridge  ...

V0.1 Beta的版本的软件包功能可以说类似,但是具体到实际操作的时候就会发现区别,FTDI提供的东西只是DEMO CODE AtoM提供的是一整套高速开发的解决方案,打个比方,用FTDI现有的资料,如果是一个完全没有Android开发能力的工程师,可能需要一个月才能完成基础的设计,而用AtoM这个时间估计是一周以内。
然后就是以后V1.0正式版本发布后就是完全不一样产品级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0.1 Beta的版本的软件包功能可以说类似,但是具体到实际操作的时候就会发现区别,FTDI提供的东西只是DEMO  ...

好东西,关注中。

网友:
感觉很吃力

网友:
看着感觉很犀利

网友:
期待KOK尽快发布DEMO,等得流口水了

网友:
还是不明白 大侠们再解释一下 到底怎么用

网友:
Android To MCU?意思是借助于这个就可以在安卓开发上位机之类的软件控件MCU?这个可以解决MCU和安卓设备的连接问题?如果出是用Android开发MCU那意义不大,大工程会搞得很蛋疼~作为传输媒介的话应用还是很有前景的~这样很多手持终端就可以直接用安卓设备完成~灵活性也高~

网友:
嗯。。估计和PIC的方案相类似。。PIC FOR ANDROID

楼主:
更新一张原型机开发图

注意实际产品不是这个板

网友M:
能摆脱这个要求不:Android Open Accessory Mode?支持任何安卓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能摆脱这个要求不:Android Open Accessory Mode?支持任何安卓版本。

受限于Android  USB API的限制
现在AtoM只支持3.1以上的系统,相对于AOA的限制兼容性更差,但是更大的区别在成本上,使用AOA协议以及使用AtoM协议MCU成本大致会差一个1美金左右,在很多市场,这个差距会是致命的.
当然以后AtoM会向下支持到2.3.4的版本,但是从我的感观而言,这种兼容会牺牲性能,成本等等,android这种市场形态考虑向下兼容只会捡芝麻丢西瓜。

当然如果无视USB接口的问题,用WiFi bluetooth之类的低版本android即支持的硬件当然也可以进行通讯,只是付出的器件成本将是10倍以上(无线模块会涉及很多系统性问题,供电问题就足够挠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玩编程器好多年,做个编程器,赔到内衣都没有了,现在都9元9了

关于编程器还要想楼主讨教.

网友N:
不知是否能代替三星sc2440系统?成本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知是否能代替三星sc2440系统?成本如何

厄,和2440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AtoM 硬件是大型系统(Android)到小型系统(MCU)的bridge功能

网友:
用平板去开发MCU??

网友:
啧啧,什么时候出来啊。
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J:
Andriod那边有傻瓜开发包,MCU这边有图上的神器,可以简单理解为Andriod->UART/SPI/I2C/... ...

把Android理解为一个提供很多操作接口类进行开发?太神奇鸟

网友:
是否和这个类似

https://www.sparkfun.com/products/10585

网友:
又找到一个相关信息

https://github.com/ytai/ioio/wiki/Getting-To-Know-The%20Board

https://github.com/ytai/ioio

网友:
LZ再现江湖。

网友O:
IOIO Mint - Portable Android Development Kit
http://www.adafruit.com/products/885

看起来是用的 PIC 单片机

网友:
此帖要顶,关注中……

网友:
看起来好神秘,关注

网友:
楼主讲的详细点,背景资料啥的,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O:
IOIO Mint - Portable Android Development Kit
http://www.adafruit.com/products/885

AtoM早期版本和他功能类似,但后续玩法不同。

楼主:
在正式发布AtoM硬件模组之前,可以看下他的原型机..............

小两口成双成对

勾肩搭背

看着一堆尸体,越看越像两个墓碑,最终墓碑都做不上,硬件设计大幅度变动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猜下为什么正式模组会和原型机有如此大的区别......(上面三张图片已经给出实际信息了.....)

网友P:
楼主说的神乎其神, 看了这么多文字,水多啊~~~~

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在安卓上能控制那个板子上的几个IO口? 通过USB与平板连接?

看来不是啥毒物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说的神乎其神, 看了这么多文字,水多啊~~~~

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在安卓上能控制那个板子上的几个IO ...

no no no, 笑念!要有想象力。YY中国啊。

网友:
我还是坐等答案好了~~

网友Q:
傻孩子和技术火腿感觉都是今年第一次见

网友:
要有想象力!!!

网友:
引用 网友Q:
傻孩子和技术火腿感觉都是今年第一次见

火腿应该是第一次来。
傻孩子挺常见的吧,反正最近挺常见的。

另,我得算傻孩子学生辈的,似乎应该叫王老师才对。

网友:
还是没搞懂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看完了全部回帖,还是没太明白

网友:
KOK赶快放资料吧

网友:
离线编程器?

网友:
找到一个用 STM32 做的

STM32F4-Discovery with Android ADK

Android Open Accessory(ADK) firmware for STM32F4-Discovery

https://github.com/YuuichiAkagawa/STM32F4_ADK

http://developer.android.com/tools/adk/index.html

楼主:
更新LZ位温度传感器DEMO样张

楼主:
20121107更新软件进度,以及功能说明

网友:
像51一样开发??吓尿了……是不是还要写汇编?

网友R:
接口感觉一般般,感觉玩的人少。五年内难成气候。别喷我,实话实说。

楼主:
引用 网友R:
接口感觉一般般,感觉玩的人少。五年内难成气候。别喷我,实话实说。

这个......
这个模组不太需要很强的接口的样子,作为android系统的扩展,没必要搞个屏,网络模块什么上去吧?那个Android系统上有更猛的.....
另外你说玩的人少指的是ADK吧,偶这个不是ADK,不过玩的人的确少,现在只有我一个,不过我相信很快就会有人感兴趣的,AtoM是Android的扩展,只要发挥你的想象力,那可是嵌入式移动互联网化的催化剂哦

网友S:
如果把USB线换成蓝牙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如果把USB线换成蓝牙的就好了

可以哦,只是需要你能接受那多出来的成本

网友S:
引用 楼主:
可以哦,只是需要你能接受那多出来的成本

其实我的想法是,直接用带蓝牙芯片来替换这个主控芯片
这样大部分的手机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市面上的蓝牙串口模块用的是CSR的芯片
CSR的芯片本身就有USB,PWM,SPI,I2C之类的东西
一个串口模块的价格在25元左右,基本上也就是 AtoM(by Bluetooth) 的BOM成本了

网友:
不过我觉得什么样的连接方式都不重要,完全可以发挥DIY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其实我的想法是,直接用带蓝牙芯片来替换这个主控芯片
这样大部分的手机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嗯,是,BT的版本其实在AtoM的规划之内的,只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不太适合降低成本以及DIY
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1、能够买到的模块是别人做好的模块,只有简单的BT to UART,而AtoM的目标是Android to MCU的外设资源,这个区别挺大
2、CSR的东西开发复杂,资料限制多,如果需要控制CSR额外的资源是需要开发的,至少我现在是没什么渠道去获得这些资料,如果你有的话,可以提供给我下 ,不过说实话,规划中的AtoM BT是用TI的芯片组,那个价格给力,资料公开
3、另外,BT有一个很不好方面就是,供电需要独立,因为无线的关系(在应用上这当然是优势),势必无法公用Android的USB供电,这在系统上就复杂了。成本自然就上去了
4、更加重要的一点,AtoM以后会开放APP build in 功能,可以把你的应用集成到AtoM模组中,在CSR的开发环境中,这个在我现在评估的技术层面下,感觉花的精力太大

网友S:
引用 楼主:
嗯,是,BT的版本其实在AtoM的规划之内的,只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不太适合降低成本以及DIY
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哈哈,我抛了个砖,引来楼主这么多玉,太好了
CSR的资料不公开,需要签协议,这个的确没有TI的好。我之前也查阅了很多CSR的资料,也给CSR的人写过信,他们的技术支持需要在他们的客户名单中才行
BT供电是个问题,不过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人也一定能解决供电的问题

如果数据传输的物理层是独立的,不管是BT,wifi,USB,甚至SD卡接口都是可以的
只需要实现这些物理接口中的一些基本数据传输功能,然后将接口提供给AtoM的Framework,这样甚至不用更改现有的APP,就能把一个USB的应用变成蓝牙的应用

网友T:
回帖认真看完了,还是有点糊涂
到底是在安卓系统下开发MCU程序;还是我买回来任何一个带安卓系统的设备,用楼主的这个,可以直接在PC上通过这个东西开发安卓系统的应用程序?忘楼主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S:
哈哈,我抛了个砖,引来楼主这么多玉,太好了
CSR的资料不公开,需要签协议,这个的确没有TI的好。我之前 ...

是的
AtoM在规划中,USB的产品会有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现在桥接模式
第二个阶段,暂时保密
第三个阶段就是APP bulid in功能

另外,你说的一点是对的,物理层无所谓,wifi bt sdio接口都可以,我选择USB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圣朝,往往屁股决定脑袋,成本决定一切,USB应该是最便宜的一种连接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回帖认真看完了,还是有点糊涂
到底是在安卓系统下开发MCU程序;还是我买回来任何一个带安卓系统的设备,用 ...

厄,我被你也绕糊涂了
应该是这样
在AtoM 的V1软件版本下
你有一个4.0以上的Android设备 一个AtoM的模块 使用AtoM platform APK就可以很简单的使用自己的开发的APK控制AtoM上的外设资源

比如,你在APK上使用一个按键,定义这个按键控制AtoM上的某一个IO,按下按键的时候AtoM对应的IO就能变成高电平

换一个高级点的例子,你的邮件中有一个你用户发过来你设备的配置文件,你通过APK访问你的邮箱,下载那个配置文件,让后解析文件通过AtoM的UART将配置文件传输到你的设备上,这样你就完成的云计算的远程更新了哦

网友:
看到大家这么热情,发一下我正在改装的  蓝牙串口助手第四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厄,我被你也绕糊涂了
应该是这样
在AtoM 的V1软件版本下

谢谢王中王的解惑,豁然开朗,明白了,谢谢。祝福楼主早日完成大作

网友:
有没有人试过,在android平板插入PL2303或者CP2102的USB转TTL模块进行串口通信?

网友:
等lz放套件出来

网友:
懂了一点了 等lz把东西做好 例子写好也就会明白了

楼主:
20121121更新
预计模块会在12月中旬开始提供~~现正全力debug......
功能更新和调整
AtoM V1版本会提供以下功能:
Android APK控制
Version 1.4
功能                                                 进度
1、  GPIO 输入输出                             完成
2、  SPI 输入输出                                50%
3、  UART输入输出                              完成
4、  I2C输入输出                                 10%
5、  UID读取                                       50%
6、  片上NVM读写                                完成
7、  Temperature Sensor读取                 完成
8、  ADC读取                                       完成
9、 PWM输出                                      0%
10、Android Bootloader                           30%

网友U(2012-11-22):
今天有幸见到庐山真面目,继续留脚印

网友:
期待模块,到时玩一玩

网友:
android 那边USB必须是OTG或者host才行吧?那么普通的手机可以接上这个吗?如果可以,那么就有大用处

网友:
感觉还是加上无线可玩性大一点...蓝牙不行的话用24L01?也就十几块的样子...

网友V:
有没有人帮忙解释一下app built in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U:
今天有幸见到庐山真面目,继续留脚印

谢谢,也非常荣幸拜访贵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V:
有没有人帮忙解释一下app built in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以后V2版本的,还在规划中
有点类似app加载的玩法,就是可以把你原本的嵌入式程序内嵌到AtoM模组上,只是还有些技术问题没解决.........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是什么东西,做什么用的。但是感觉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利用安卓的usb host api,在JAVA上写软USB协议来和下位机通信么?

网友:
先预定2个,已经等了1个月啦!

网友:
感觉用安卓来做上位机界面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BT的版本其实在AtoM的规划之内的,只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不太适合降低成本以及DIY
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似乎TI的蓝牙,有SPP的没IO口,有IO口的不支持SPP

网友:
坐等,,,,,,,,,,,求解释

网友:
也想試試,靜待....

楼主:
现在正进入冲刺阶段,请大家稍安勿躁.....

网友W:
I2S合并到SPI里去了么?

楼主:
20121205 更新 全力修正中......

楼主:
引用 网友W:
I2S合并到SPI里去了么?

暂时去掉了
因为纯做I2S没有实际意义
以后会以音频应用(扩展音频硬件模块)的方式推出

网友:
替大侠顶顶,期待早日带来好玩的

楼主:
20121220更新
AtoM已经开始量产, 初期100套

最近遇到很麻烦的问题了
测试了现在市场主流的山寨方案全志A10瑞星微RK3066,居然把LINUX的USB 基础支持给去掉了Android USB API无法访问USB设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有哪位大仙知道这个怎么修正吗?

网友:
什么时候开始发售啊?

先预定两套

网友:
比较感兴趣,期待

网友X:
我没试过android的USB的API,虽然看到官网上有吧。
A10的里面去掉USB的支持了么?那它怎么支持U盘和USB的上网卡的~?
这个相关的应该可以用xxx.ko然后adb push进去试试吧。
我这用的A10的USB口还是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没试过android的USB的API,虽然看到官网上有吧。
A10的里面去掉USB的支持了么?那它怎么支持U盘和USB的上 ...

A10方案并没有去掉USB支持,但是应该误处理了LINUX USB 硬件到Android  API接口的中间件,他们使用USB的方式应该是Liunx挂载service的方式,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Android的USB API仍然存在,但是无法扫描到任何设备,Linux可以使用lsusb查询到USB设备,但是proc/bus下没有任何和USB有关的设备
PS:今天测试了IMX6Q的方案 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所以.........

网友X:
引用 楼主:
A10方案并没有去掉USB支持,但是应该误处理了LINUX USB 硬件到Android  API接口的中间件,他们使用USB的 ...

恩,那可能要对比一下代码才知道,不过两边的代码量都是很大的~
虽然我这里两份代码都有吧,不过最好能稍微定位下对比的文件夹,我可以帮你看一下。
最近在看i.MX6Q的原理图,还没有搞到板子……
我不太清楚“Liunx挂载service的方式”这个方式是什么,一般不是在kernel里面搞的么,vold负责挂载,初始化的东西在init.rc这种里面~
找了两台机子发现都没有lsusb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X:
恩,那可能要对比一下代码才知道,不过两边的代码量都是很大的~
虽然我这里两份代码都有吧,不过最好能稍 ...

service的方式指的是,类似鼠标键盘的方式。
Linux自行处理了硬件驱动,然后mount成了input设备然后再提交给Android,所以你用usbmanager是扫描不到插上来的USB HID设备的,同理还有U 盘之类的。

是,要定位问题在哪里需要些时间,不过这段时间不准备处理这个问题了,最恶劣的情况是需要原厂的SDK才能解决的这个问题.所以暂时不花时间了.因为USB API是Android原生的东西,不能用应该是不正常的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service的方式指的是,类似鼠标键盘的方式。
Linux自行处理了硬件驱动,然后mount成了input设备然后再提 ...

嗯,那就先搞能搞的吧。
反正Android的这个……兼容性问题实在是~~,还是支持主流好了,想都搞定了,实在是有些困难,有些深度定制的东西,都是没法掌控的。

网友:
悲剧···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友情帮顶一下,加油,肯定会有解决办法的!

楼主(2013-01-06):
更新,开始预售

网友Y:
我预订了怎么付款呀?

网友Z:
20130126 更新

//老大你穿越了????

网友:
患毒瘾了,完了。

网友:
预定一套,谢谢,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Z:
20130126 更新

//老大你穿越了????

厄厄,忙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预订了怎么付款呀?

到时候会开放购买的链接,
预计1月28日开始发货

网友AA:
这个是否要懂JAVA,懂ANDROID的应用开发才能玩啊?

网友:
大侠,预定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这个是否要懂JAVA,懂ANDROID的应用开发才能玩啊?

我对函数进行了封装,屏蔽很多在Java需要注意的概念,如果只是简单功能,比如控制GPIO高低 SPI输出个数据什么的基本用C的写法就可以,当然有些基本语法还是需要补一下的,我会提供对应的DEMO,可以很容易的开发
如果想调用Android API进行大应用开发的话,那就.......

网友:
这个是否要懂JAVA,懂ANDROID的应用开发才能玩啊?同问?

网友AA:
怎样预定啊,我要定一台来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怎样预定啊,我要定一台来玩下

已经把你加到预订的名单中去了,到时候开始发售的时候会集中通知购买方式的

网友:
预定一套,谢谢

网友AB:
简单点说,如果有一个带USB OTG的安卓设备,那么,可以开发一个上位机软件,在安卓上运行的APK,比如一个示波器软件,连接KOK的这个桥,再接一个SPI调整AD,就可以方便实现安卓上的示波器?是这意思?

但开发安卓软件APK应用估计好多人不会。

网友AC:
还要准备什么东西"带USB OTG的安卓设备"?有没有具体的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简单点说,如果有一个带USB OTG的安卓设备,那么,可以开发一个上位机软件,在安卓上运行的APK,比如一个示 ...

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对底层的通讯函数进行封装,屏蔽了很多诸如异常,垃圾收集之类的问题.
以后我还会提供以给基础的库,比如fsclub提高的示波器所需要的窗体函数,但是用户开发能力的问题,就无法更好的解决了,只能说要不断学习,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还要准备什么东西"带USB OTG的安卓设备"?有没有具体的要求啊?

可以看我现在测试的列表,基本要求是Android设备原生支持4.0的(用户自己刷的不算,硬件有可能不支持USB Host)
三星            成功 4.0以上版本手机 平板
MOTO         成功 4.0以上版本手机 平板
HTC            待测
SONY          待测
MTK系方案   待测
展讯系方案   待测
联芯系方案   待测
全志方案      测试失败 USB API无法检测到插入设备 LINUX无USB标准模组
瑞星微方案   测试失败 USB API无法检测到插入设备 LINUX无USB标准模组

所以,原本市场上最便宜的所谓200元平板现在还无法使用这个模组,这个问题,因为诸多原因(资料开发的程度)我暂时无法解决

但是......
其实我有计划提供一个定制化的Android主机方案,现在正在紧张的设计中,所以,也可以等到那个出来~~~~

网友AD:
怎么预定啊????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怎么预定啊????大神???

先预订,我会加入名单,1月28日开始发货,到时候会提供购买方式

网友AE:
太好了;终于等到发售了;(我还是第一个;订了两套)

问个问题:如何联系 交费、收货地址、邮费 等等?

网友:
顶一下,高级的东西。本人菜鸟一枚,玩不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太好了;终于等到发售了;(我还是第一个;订了两套)

问个问题:如何联系 交费、收货地址、邮费 等等?

到时候再发货前,我会统一通知这些具体的信息的

网友:
难倒是Android的framework

楼主:
更新一个爽一点的界面,怎么样

网友:
预定一套,谢谢了

楼主:
楼上各位 已列入预订名单 谢谢支持

网友:
我也预定一套

网友:
我也预订一套

网友AF:
支持王中王  必须买一套。

编辑帖子  我要订一套。  我的平板方案 ti omap 4460 的 支持usb otg哦。u盘和鼠标键盘测试成功了。

网友:
预定一套,支持

网友AG:
定一套,请问是开源的么?可以自己改着玩么?

网友:
可惜了,今天才看到你这个。否则资金不紧张又有精力就买了。
前不久,才买了论坛网友的一个用PIC控制的,后来PPS推送广告,让我一忍心,又买了个android通过wifi和stm32通讯的板子。。。结果发现没时间捣鼓。。。

网友:
预定一套 谢谢

网友:
嗷嗷,预定1套,预计会极大降低安卓开发难度

网友:
预定一套

网友:
正好在搞android开发
我也预定一套,谢谢

网友:
我也预订一个

网友AH:
请教下,AtoM模组自身固件是怎么更新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支持王中王  必须买一套。

鼠标键盘U盘不一定绝对能支持,注意AtoM对系统的要求
支持原生Android4.0以上硬件.
不过一般国际大厂TI之类只要他支持了4.0系统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不会像国内某些厂商那么RP......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定一套,请问是开源的么?可以自己改着玩么?

现在的V1 版本软件从实质上就是一个“桥”的作用
AtoM会提供APK DEMO,以及对应的源代码,参考原理图,后面我们会提供已烧入好Bootloader的芯片,供用户自己开发硬件,在将来的V3版本软件,我们会开放APP bulit in的功能,到时候用户可以自己行开发MCU程序通过boot的方式更新到MCU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请教下,AtoM模组自身固件是怎么更新的?谢谢

现在是把升级文件放在TF卡中,然后通过AtoM platform APK将程序更新到AtoM模组中

当然这个更新的接口函数我们是同样开放给客户用的,到时候用户可以通过任何的通讯方式来更新,比如 wifi 比如 3G

网友:
如何购买
兴趣很大
+1

楼主:
更新LZ位名单/FAQ

网友AI:
楼主你好,想问一下,支持像友善,飞凌那种装有安卓4.0的210开发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楼主你好,想问一下,支持像友善,飞凌那种装有安卓4.0的210开发板吗?

没资源测试.....谁借我个?
Freescale之类有板子可以借来测试,好不容易买两个山寨板,居然全中标,内伤中......

网友:
最近我打算入手,还没有买板子,论坛应该有很多人有的,像谷歌man,要不发个贴号召一下大家?

网友:
王中王:我再加一个,预定3套。

网友:
预定一套 还来得及么?

网友:
预定一套,再慢慢学习学习

网友AJ:
预定一套。
顺便问下,这个只支持原生4.0以上的系统么?
CM的4.0以上有没有测试?
不知道我手机双系统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LZ位名单/FAQ

我也预订一套。

网友:
我也预订一个,谢谢。

网友:
预订一套,这个月未要放假回家过年了,最好年后再发货。

网友:
火腿大侠出手就是厉害

网友:
等待 AtoM 提供了版主于 225 楼所述的 V3 版本软件后,我也来订购一套..

网友AK:
看来我那HKC白菜平板是不支持了
不知道 是否支持Android On PC  哈哈 ,或者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J:
预定一套。
顺便问下,这个只支持原生4.0以上的系统么?
CM的4.0以上有没有测试?

如果不是原生固件,估计有些危险,要看这个固件是否有移植对应的中间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K:
看来我那HKC白菜平板是不支持了
不知道 是否支持Android On PC  哈哈 ,或者模拟器。 ...

估计危险,要看Google在做模拟器的是否有处理这个部分........

网友AL:
不知道是否支持intel系列手机,如moto 的MT788

网友AM:
楼主将来会加入CAN接口的吗?

网友:
主要是想用市面上流行 的安卓手机来开发吧

否则随便一个开发板那用这些附件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L:
不知道是否支持intel系列手机,如moto 的MT788

moto的手机应该是没问题的,只要出厂就是4.0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楼主将来会加入CAN接口的吗?

扩展硬件会逐步增加,只是CAN的话要等蛮长一点时间,没有实际的硬件去验证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扩展硬件会逐步增加,只是CAN的话要等蛮长一点时间,没有实际的硬件去验证设计 ...

好,等你加入CAN的功能后,我来一套

网友AN:
现在还能预定购买吗?

网友:
预定一个

网友:
也预定一个吧,希望以后功能不断增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N:
现在还能预定购买吗?

可以,要不?

网友AH:
不知这款Hi802可支持?freescale i.mx6 四核的
http://www.cnx-software.com/2012 ... mx6-quad-processor/

网友AO:
引用 楼主:
可以,要不?

预定怎么付款啊,我也来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H:
不知这款Hi802可支持?freescale i.mx6 四核的
http://www.cnx-software.com/2012/10/17/89-hiapad-hi802-a ...

这个绝对支持,我就是在这个上面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O:
预定怎么付款啊,我也来一套

28日同一发售,到时候会提前通知如何购买

网友AH:
引用 楼主:
这个绝对支持,我就是在这个上面测试的~~~

呵呵,我这个mini pc已经到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呵呵,我这个mini pc已经到手了

但是这个好贵啊,太吭了.......以后整个300以内的给大家玩玩,哈

楼主:
20130123更新
发售倒计时,预计周五更新购买信息,正式发布

网友:
2.3的系统能不能支持啊?手上只有2.3的设备

网友:
LZ好  能预订不?

网友:
做什么的?

网友:
公司实验室总是缺电脑,其实我们也就观察记录曲线而已。如果用这个开发个软件,让那些在实验室玩手机的都把手机插实验空调上。为公司解决了一大难题

网友:
手上要捣鼓的东西太多了,等大家出例程了再下手了。

网友:
有应用例子吗?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怎么用,手机还不是安卓系统,老win。

网友:
如果再帖一个应用例子就完美很多

网友:
这个Coretx-M4没见过哦,不够亲民,或许王中王兄有其它考虑

网友:
看完帖子才明白!!!

网友AP:
我來自台灣,可以的話,我也要訂一套。(走順丰,運費到付)

网友:
LZ好, 订一套。

楼主:
正式发售啦!!!!!!

网友AQ:
引用 楼主:
正式发售啦!!!!!!

敢问版主,我也想买一套来玩玩,请问现在提出还来得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Q:
敢问版主,我也想买一套来玩玩,请问现在提出还来得及吗?

那赶紧到taobao去买啊

网友:
已购买,尝尝鲜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赶紧到taobao去买啊

明白了,刚已在掏宝搜到了,感谢版主的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我來自台灣,可以的話,我也要訂一套。(走順丰,運費到付)

你好
刚刚问了顺丰,他们说不能处理去台湾的电子产品快递,其他快递能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刚刚问了顺丰,他们说不能处理去台湾的电子产品快递,其他快递能收吗? ...

其他的快递只要能发到台湾省的我们应该都可以收得到,建议版主是否能找到这个 http://www.byondex.com.cn/ 晋越快递,这个快递肯定是可以发电路板到我们这的,费用与速度跟顺丰差不多,烦请版主帮忙打听看看是否您那有这个快递可以收件. 若没有的话,则烦请版主帮忙找看看其他可以配合发台湾省的快递吧! 先谢谢了..

网友:
额,开卖了,为什么我今天打不开淘宝网页了呢

网友:
终于出来了,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
已拍一套,等着收货了,今天淘宝确实很难登

楼主:
注意,如果私信的链接无法打开,可直接在淘宝上搜索AtoM Dev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刚刚问了顺丰,他们说不能处理去台湾的电子产品快递,其他快递能收吗? ...

只要能到的,都可收。麻煩您了。
(奇怪之前也買了不少STM32的板子順丰也走過的)

网友:
未在淘宝中搜索到啊

网友AR:
晚上淘宝可以了,发现还有个转接线,这个转接线是什么功能?是不是必需的呀?

网友AS:
三星的p1000平板电脑支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晚上淘宝可以了,发现还有个转接线,这个转接线是什么功能?是不是必需的呀? ...

用来连接android设备和Ato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S:
三星的p1000平板电脑支持么?

你看下你的Android是否为4.0以上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下你的Android是否为4.0以上版本

4.0.3,看来应该是支持的
另外,p1000接口配套的线一头是usb的,我是不是整根两头都是usb母头的转接线,就可以接你这个模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下你的Android是否为4.0以上版本

谢谢回复哈,这个转接线是不是跟手机上那种连电脑USB的线一样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不一样的话就一起买了

楼主:
20130129更新
请所有拿到AtoM模组的网友移步以下帖子,浏览教程以及更新固件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6430535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30129更新
请所有拿到AtoM模组的网友移步以下帖子,浏览教程以及更新固件
http://www.amobbs.com/forum. ...

你好,我淘宝拍了一套,怎么价格是99+100(运费)?淘宝ID是sf49er,帮改下价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