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ers ii PCI核不能生成.pof文件

楼主(2012-10-23):
用的是quarters ii 9.0,最近在整PCI通信模块,想直接用软件带的ip核,但今天发现,在调用它的ip核编译时,能生成.sof文件,同时也能通过JTAG顺利下载到芯片,但不能生成.pof文件,在点击下载图标时会有这么一段话:XX_time_limited.sof contains one or more time-limited megafunctions that support the OpenCore Plus feature that will not work after the hardware evaluation time expires.Refer to the messages window for evaluation time details.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是不是它这自带的核我们用不了?或者谁有能用的PCI核发个给我,32位,作为target用,我邮箱85118978@qq.com ,谢谢大家

楼主:
难道只能自己写代码?感觉很复杂啊。。。

网友(2013-03-15):
我也遇到同样的我问题,无奈啊..................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麻烦跟我说一声。

网友:
那是因为没有授权文件,你要是能搞到授权文件就能用了

网友:
我最近也在弄这个,不知道楼主的PCI 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将PCI 的IP核破解了,这样既可以生成pof也能生成sof文件,并且不会出现time_limited.sof这个文件。我用的是11.0版本的,用PCI IP核时会生成time_limited文件,后来用12.0的licese破解了11.0的后,就不会生成这个文件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破解那文件。我之前也搞了段时间。后来碰到这问题  就没搞了

网友B(2013-05-06):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将PCI 的IP核破解了,这样既可以生成pof也能生成sof文件,并且不会出现time_limited.s ...

如何来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来破解?

就是用quartus12.0的license来替换掉quartus11.0的license,就可以了。

网友(2013-07-19):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将PCI 的IP核破解了,这样既可以生成pof也能生成sof文件,并且不会出现time_limited.s ...

你好,我最近在使用VCS仿真验证PCI-E IP核的时候也遇到了license的问题,报错原因是license不支持。我使用的Quartus版本是12.1的,在网上找了superlicense试了也不能用,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n多天。你那个用12.0破解11.0版本的license里是否要包含PCI IP的license,是不是直接用12.0的破解器去破解11.0版本就能用了啊

网友C:
刚试了可以用.sof和.pof都生成了没有limitite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试了可以用.sof和.pof都生成了没有limitited

前辈,你用的是版本?能否直接给我发一份破解的license吗?email:wxilzx@163.com,跪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前辈,你用的是版本?能否直接给我发一份破解的license吗?email:,跪谢。

破解的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里了,你试试看可不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破解的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里了,你试试看可不可以

多谢,我试试,最近被这个搞的好伤啊。

网友(2013-08-22):
引用 网友D:
多谢,我试试,最近被这个搞的好伤啊。

求license的传播,邮箱457887281@qq.com

网友:
求license的传播,邮箱ppx_mail@sina.com

网友:
楼上各位,最近忙着调试,弃云的风发给我的我这边不可用,我会转发发到楼上需要的两位邮箱里,你们试试可以的话,要记得感谢弃云的风哦!

网友(2014-04-03):
我也解决了

网友E:
同学,你现在能给我发一个license吗,我的quartus13.0sp1             邮箱:13636257390@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学,你现在能给我发一个license吗,我的quartus13.0sp1             邮箱:

我的是quartus 10.0版本   我的系统是win764位。不一定给你能用呀!

网友:
好了的话能不能发到论坛上供大家参考?

网友:
应该是没有license吧

网友:
找骏龙 艾睿的FAE要一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