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的驱动器,有谁推荐一下,用哪种好啊,我的是TB6560

楼主(2012-10-23):
我觉得有点抖,谁有好的推荐一下,最好给个淘宝店的链接

网友:
老大的a3977性能就不错,只是细分比tb6560小点儿,最高为8细分

网友:
如果是57国产全新电机我推荐你2M542,我在使用。价格170元每个。我以前也是6560,性能不理想,故换个试试,还有你买的6560应该也是那种较便宜的版本设计,不同的设计出来的效果真的差距很大。

网友A:
你推荐的不感觉太贵了吗?我们的目标是60圆内的,最好是40圆内的。

网友:
几十块钱估计6560是最好的,电流最大的驱动器选择了吧。还是那句话,真正好的东西都不便宜,就看你的理解和看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推荐的不感觉太贵了吗?我们的目标是60圆内的,最好是40圆内的。

3977,50元以内应该还行。但是那个芯片如果精心设计,那个价格你也买不来,6560不同设计性能差距比较大。3977更是考验设计水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977,50元以内应该还行。但是那个芯片如果精心设计,那个价格你也买不来,6560不同设计性能差距比较大。 ...

只要合理设计电路,各个芯片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关键还是水平问题,做的便宜好用才是王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合理设计电路,各个芯片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关键还是水平问题,做的便宜好用才是王道。 ...

问题是做的好的不会让你满意的价格卖给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做的好的不会让你满意的价格卖给你。

所以说嘛,设计的合理,价格让人满意,还是水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嘛,设计的合理,价格让人满意,还是水平问题。

设计好的,就要使用高品质元器件,高品质电路板,高质量的测试设备来开发。成本就会高出垃圾设计不少,价格依然相对其它设计高出不少。就拿6560来说,有卖49的,有卖75以上的,使用起来的性能成本就不止那个差价了。

网友A:
对于 6560来说,就算是高级点的,总元件数不超40个,况且所有的设计,80%以上的元件是一样的,剩余的20%是什么元件,使价格能差那么多呢?
元件价格差别是很小的,一部手机从上市3000圆的价格到最终不到1000圆,难道是元件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好的,就要使用高品质元器件,高品质电路板,高质量的测试设备来开发。成本就会高出垃圾设计不少,价 ...

所以说,中间的层层加价,对市场的不同定位才是决定价格的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 6560来说,就算是高级点的,总元件数不超40个,况且所有的设计,80%以上的元件是一样的,剩余的20%是 ...

我认为6560驱动器25元就能做出来。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虽然工业品有的利润很大,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做烂了

网友(2016-07-11):
楼主,请问TB6560的CLK连接单片机的话,比如说STM32单片机,然后STM32该输出什么波形来控制它呢?如果加速的话是怎样的波形,如果减速的话又是怎样的波形?用PWM可以吗?我用PWM控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