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MS320C5505 DSP读取ADIS16405数据问题

楼主(2012-10-23):
我们用自己做的DSP板对ADIS16405进行数据读取,分别读取电压,陀螺、加速度计、罗盘和温度数据,和经销商提供的板卡读取数据对比,发现其他数据基本上正确,但是加速度计数据很不正确,在Z轴竖直向上的情况下,DSP读取三个加速度数据值都在300毫G(G重力加速度)左右,理论上Z轴的值应为一G,X、Y轴值为零。从寄存器读取和使用burst mode读取的数据基本上一样。而且使用自动调零功能,结果还是一样。请大神指教,万分感激!

网友A:
不了解ADIS16405  是不是   系数换算错了  看下手册 读出的数据怎么算成 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ADIS16405  是不是   系数换算错了  看下手册 读出的数据怎么算成 G的                       ...

直接数据输出格式单位就是g,输出最低位表示3.33mg,我们只是从ADIS16405里面读取它的输出

网友:
哥们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5-01-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