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支持了Freescale的Cortex-M0+内核芯片

楼主(2012-10-23):
  前些日子为TKScope支持Cortex-A8、Cortex-A9内核的支持花了几个月时间,Cortex-R4内核的支持也在努力进行中。前几天拿到了Freescale的Cortex-M0+内核小板玩,可以暂时放松放松。目前正式推出Cortex-M0+内核芯片的好像就Freescale,NXP这次落后了。淘宝网站上已经有人开卖Freescale的Demo板:FRDM-KL25Z,价钱就100多块,不贵。开发板比较小,不到一个手掌大,如果平放着看感觉像个小乌龟。板载OpenSDA仿真器,如果要在Keil下用得先从Keil网站上下载Keil补丁安装包,IAR下能不能用没试过。手头上的J-Link不能用,Keil总提示升级;而升级后J-Link就挂掉了。目前还不确定有没有合适的J-Link支持。

  原本想先用用板载仿真器的,不过在我的电脑死活搜不到仿真器,只能搜索到一个虚拟串口。仿真器的配置界面也比较简单,毕竟是给Demo板用的。
  虽然内核取名为Cortex-M0+,不过我觉得似乎取名为Cortex-M0-更为合适。这种内核采用了比Cortex-M0低一级的二级流水线、门数少、功耗也低,更为简单,瞄准的是更为低端的应用。
  根据ARM提供的M0+手册,该内核最多支持4个硬件断点。不过Freescale的Cortex-M0+(Kinetis L系列),却只支持2个硬件断点和2个数据断点。这似乎是回到了ARM7时代。不知道Freescale官方为什么不多增加2个断点,以方便开发人员调试?

  另外,如同Freescale Kinetis 的其它系列,该芯片将一些配置数据放到了用户Flash的第0个扇区内。这部分数据涉及Flash写保护、加密相关的配置。因为这部分数据通常要放到用户工程中进行配置的,所以很可能因为用户一不小心误操作而导致芯片死锁,安全性方面比较差。这也是我认为整个Kinetis系列比较变态的地方。
  Keil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即配置数据写到启动文件中,同时写入的还有该结构的描述脚本。这样就可以利用Keil的配置编辑窗口中编辑。不过这种方法基本是没法移植的,没办法在别的IDE环境下使用,一般用户也基本不会写、不会修改脚本描述。而且用户还是可以直接修改启动文件的源码,或者是误更改了这段配置数据在存储区中定位,造成错误的配置。

  目前我们的TKScope仿真器主要支持Kinetis L系列的MKL14、MKL15、MKL24、MKL25。这些型号同Kinetis的K10、K20、K30、K40系列存在一定的兼容性。所以支持起来并不是太麻烦,很多东西可以直接移过来用。

  如同之前的做法,我将Kinetis的配置数据做成了配置界面,用户可以在上面更改。在烧写Flash之前,这里的配置数据会覆盖掉程序中原配置数据位置中的数据。由于界面通常给出了安全的缺省值,所以会大大减少用户非法操作的机会。而且相对于用户直接更改数据,在界面上操作要直观得多。

  如果要对芯片进行加密,可以在下图中的[Misc Config]->FSEC.SEC中选择secure。然后当下次烧写程序时,该加密配置信息就会一同写入芯片。

  当芯片加密后,可以使用仿真器的解锁功能进行解锁。当然这个解锁不是万能的,当芯片配置成加密并且同时禁止了整片擦除,那么是无法再进行解锁。

  关于配置界面的操作,可以参考我之间写的K60仿真相关说明:使用TKScope仿真器写保护和加解锁Kinetis器件
  虽然目前还没有将板载仿真器用起来,不过看文档似乎有些东西还是有些特点。这两天再接着搞搞...

网友A:
Cortex-M0+是Cortex-M0的修正版
ARM自己都承认Cortex-M0有些缺陷,所以搞出个M0+
另外NXP也是Cortex-M0+的授权厂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rtex-M0+是Cortex-M0的修正版
ARM自己都承认Cortex-M0有些缺陷,所以搞出个M0+
另外NXP也是Cortex-M0+的 ...

啥缺陷,愿闻其祥!

话说freescale的cw里的自动驱动生成器太高端,连怎么关掉都需要一个教程,真心不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tex-M0+是Cortex-M0的修正版
ARM自己都承认Cortex-M0有些缺陷,所以搞出个M0+
另外NXP也是Cortex-M0+的 ...

还没看到NXP有出M0+的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rtex-M0+是Cortex-M0的修正版
ARM自己都承认Cortex-M0有些缺陷,所以搞出个M0+
另外NXP也是Cortex-M0+的 ...

Cortex-M0有什么缺陷,影响大吗?

网友A:
抱歉,我的表达可能有些错误,事实上不是啥缺陷,而是有些不足

<<<<<<<<

飞思卡尔绝不会License M0

ARM Cortex-M0之前就以极低功耗、低成本,已经在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而此次的M0+则更进一步,采用90nm LP工艺制造,核心面积仅0.04mm2,每MHz单位频率功耗的电流、功耗分别为9uA,11uW。性能则达到了1.77CoreMark/MHz,0.93DMIPS/MHz。详细信息请参看《ARM Flycatcher曝光 新名称为Cortex-M0+》。

事实上,Cortex-M0从推出的第一天起,就是想去抢占8位市场。“但市场的反应是它有很多地方并不适合8位客户用,但这些短处在Cortex-M0+上基本都解决了。我觉得从ARM的角度,可能也是在经历了一代之后,才意识到8位市场是怎样的。”曾劲涛在对Cortex-M0+不吝惜赞美的同时,并不讳言其前身Cortex-M0的不足。

此前ARM中国嵌入式市场经理耿立峰也对Cortex-M0+进行了详细介绍:架构上,流水线从3级精简到了2级;采用单通道I/0;各项指标都有很大提高……CortexM0+既然如此可爱,那么Cortex-M0又将走向何方呢?

耿立峰称Cortex-M0此前非常成功,ARM之所以导入Cortex-M0+,是因为想在8位和16位市场上从低功耗、易于开发的角度来更加丰富ARM的产品线,让客户有更多选择。这两者会共存。耿立峰话音刚落,曾劲涛就补充“飞思卡尔不会licence(取得授权) M0,起码现在不会”。

耐人寻味的是,此前ARM的产品中似乎并没有以“X+”命名的先例。

>>>>>>>>

网友:
打算学学,可以和430比功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的表达可能有些错误,事实上不是啥缺陷,而是有些不足

>

看意思是因为没有占据8位机的大多数市场,所以才搞个更为精简的M0+。M0内核本身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有没有KELI的升级补丁,上传一个

网友(2012-12-20):
我的关键是最后的定价把

网友:
有缺陷么

网友B:
笑话,cortexM3的一个重大缺陷可怕到了让人觉得这是个根本不合格的设计。这种小问题太多,让人觉得根本没做过严格测试。

但是有些水军会用“圆满”的表达方式,

就像NXP中arm7著名的伪中断一样,其实就是设计有问题,以后不想改了。还有是stm32的IIC,TI的某款51的SPI,c8051F问题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看到NXP有出M0+的片子

LPC800就是M0+的核。外设比较简单,一共只有20几个脚,非常的小。

网友C:
话说楼主是周立功的手下?周公不是沉痛的说做仿真器不赚钱吗?我以为TKscope已经寿终正寝了呢。

网友:
哪有芯片

网友D:
请教楼主周工是不是在和飞斯卡尔深入合作之后又重新开始TK维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笑话,cortexM3的一个重大缺陷可怕到了让人觉得这是个根本不合格的设计。这种小问题太多,让人觉得根本没做 ...

想知道这个重大缺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楼主是周立功的手下?周公不是沉痛的说做仿真器不赚钱吗?我以为TKscope已经寿终正寝了呢。 ...

是的。周公的意思是做TK软件不赚钱,不是做仿真器不赚钱。
TK本来就免费,得养一大帮软件人员,开销不小,硬件卖得又没山寨仿真器多,养不起。
TKScope仿真器又不是只靠TK才能活,没了TK,照样能在Keil、IAR、Eclipse、ADS下用的好好的,而且也有很多人再用。

最近我们发布了新版的驱动和全新设计的专用于生产的在线烧写软件K-Flash Pro,支持A8、A9、A 5、R4内核,新增支持数千种NorFlash、NandFlash、SPI Flash、I2C EEPROM。2013年里会更进一步,期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周工是不是在和飞斯卡尔深入合作之后又重新开始TK维护了?

这是公司上层的决定,暂时还没有听到相关的消息。我估计可能性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知道这个重大缺陷是什么?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6368353
这里说了,顺便说一下其他的。这里说的是内核问题,至于芯片生产商自己搞的外设什么的bug,估计zlg公司自己更熟悉nx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4416&page=1#pid6368353
这里说了,顺便说一下 ...

我不怎么搞NXP的片子,不过倒是见过NXP芯片的勘误手册。别的厂家的芯片勘误手册也见过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