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一小段程序不能编译成功

楼主(2012-10-23):
本人写了一个avr的数码管显示程序,但是编译不成功,我用的是atmega48的芯片,希望高手能帮忙解决一下!
#include<iom48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pragma data:code //共阳数码管断码
const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98,0x86,0x8e};
#pragma data:data  //设置数据区回到数据存储区
void display(uchar shu1,uchar shu2,uchar shu3,uchar shu4);
void delay(uchar z);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1,2,3,4);
     }
}

void display(uchar shu1,uchar shu2,uchar shu3,uchar shu4)
{
     DDRC=0XFF;
     PORTC=0XFF;
     DDRB=0XFF;
     PORTB=0X00;

     PORTC&=~BIT(1);
     PORTB=table[shu1];
     delay(5);

     PORTC|=BIT(1);
     PORTB=0X00;
     PORTC&=~BIT(2);
     PORTB=table[shu2];
     delay(5);

     PORTC|=BIT(2);
     PORTB=0X00;
     PORTC&=~BIT(4);
     PORTB=table[shu3];
     delay(5);

     PORTC|=BIT(2);
     PORTB=0X00;
     PORTC&=~BIT(5);
     PORTB=table[shu4];
     delay(5);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i,j;
         for(i=z;i>0;i--)
                 for(j=1141;j>0;j--);
}

楼主:
错误显示第七行有错:cannot initialize RAM area

网友:
#pragma abs_address:0xFD8 //从0XXXX处开始分配地址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98,0x86,0x8e};
#pragma end_abs_address   //恢复正常的浮动定位
改用这种写法,就可以通过效果一样一样滴!

楼主:
用这个编译可以通过了,不过数码管显示全为八和小数点,是不是问题出在0xfd8?
#pragma是什么意思?谢谢回复!

网友:
不知道什么意思 也想起来这么用 楼主可以去占卜了

网友:
#pragma data:code //共阳数码管断码
const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98,0x86,0x8e};
#pragma data:data  //设置数据区回到数据存储区
修改为
__flash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98,0x86,0x8e};

不需要这两个多余的pragma

网友:
#pragma data:code  随后的数据将存贮在程序区,即FLASH区,此区只能存贮常量,比如表格之类。
#pragma data:data  随后的数据将存贮在数据区,即RAM区,此区可存贮常量和变量。

网友:
#pragma: 编译器指令,告诉编译器相关代码如何编译。

网友:
#pragma data:code //共阳数码管断码
const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98,0x86,0x8e};
#pragma data:data  //设置数据区回到数据存储区
红色字不需要

直接
unsigned char const  table[]={};

网友A:
LS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数据压根存得地方就不对

网友:
#pragma data:code //共阳数码管断码
const unsigned char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98,0x86,0x8e};
#pragma data:data  //设置数据区回到数据存储区
即使是Flash区,也要有类型定义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S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数据压根存得地方就不对

直接uint8 const table[]={};就行了,可以的,只要是存储在flash区就行了,为什么要知道存在那里,在ICC里这样就行定义变量到flash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uint8 const table[]={};就行了,可以的,只要是存储在flash区就行了,为什么要知道存在那里,在ICC ...

哦 是我自己搞错了 这是ICC 而不是G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