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xp平板怎样

楼主(2012-10-23):
网上有很多5寸的xp平板,用来打开小工程比如单片机的keil 或iar等怎样?不知道会不会特别慢

网友A:
看什么cpu了,我有个benq S6 ,ATOM Z500的CPU,装精简版XP看PDF什么的都行。
用keil或iar编译UCOS之类的应用程序肯定吃力。
还是用上网本之类的东西吧,小屏触屏或者精简的键盘敲代码很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cpu了,我有个benq S6 ,ATOM Z500的CPU,装精简版XP看PDF什么的都行。
用keil或iar编译UCOS之类的应 ...

我也就是不方便拿笔记本的时候看看代码,不一定编译,看pdf的话我现在的手机就挺好

网友B:
我有一台爱国者的MID,分辨率800*480,键盘按键少,用的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爱国者的MID,分辨率800*480,键盘按键少,用的不方便

用keil.iar等软件怎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keil.iar等软件怎样?

XP系统,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XP系统,都可以用

编译卡不卡

网友C:
楼主又想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又想太多了

呃,为什么,主要还是方便看代码用,基本不编译,可能偶尔编译下,说实话我还想用它装quartus

网友:
我反而想用平板配合虛擬示波器或邏輯分析儀,作為便捷的測量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译卡不卡

不卡,速度还可以,只是键盘小输入代码不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