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的通道和地址问题?

楼主(2012-10-23):
请问6个通道是什么意思?能打个比方吗?

假如接收方设置只接收通道1,那可以有多个发送方(地址不同)同时发往通道1吗?

除了通道0的地址可以随便变外,其他通道的前4个字节可以改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
小哥  可以几个从机共用一个数据通道,但这样你就分不清是哪个从机发的数据,而且速率降低,容易产生撞车致使通信瘫痪。其他四个通道数值也是可以随便定义的,只是,底四个字节必须一致,最高字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