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充电器 采样 间隔 MOS管断开

楼主(2012-10-23):
见过的很多镍氢电池充电器只要里面有MCU检测-△V的,在到了一定的间隔时间时都会出现MOS管截至/充电电流几乎等于0,是在这个时候采样电压?还是别的目的?想不通,这个问题搜了很久都没找到答案。

网友:
据说脉冲电流比连续的电流对电池更有利....而且关闭电流可使MCU的采样减少干扰.

网友(2013-07-06):
对,,脉冲充电更好

网友:
这个叫无电流检测,也就是在检测的瞬间,电池既不充电,也不放电,此时测量电池的电压最为精确,因为使用负电压测试,都是在大电流快速充电,电池微小的接触电阻也会因大电流而产生明显的可以被测量到的压降,因而这个接触电阻会严重影响到测量电压的结果,严重时会影响电池电压的判断,使得充电器无法进行准确控制充电。而无电流检测可以有效避免这个问题。这个做法在90年代初的专用充电IC上就已经开始应用,算是蛮老的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