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克焊台和宝工焊台的比较

楼主(2012-10-24):
我现在打算买一台焊台,就在国产的快克936和宝工的SS206之间选择,不知道哪位达人用过,可以分享一下心得吗?
价格差不多,都是陶瓷芯的。据说焊台比的是恒温。据说快克这款升温很快,宝工这款电效率好。
纠结了。。。
---------------------------------------------------------------------
都是陶瓷芯的话,升温不会相差到哪里。
电效率只知道宝工的耗电量少,不知道快克的。
我偏向选择宝工,因为他的名气更大。
选择宝工的问题在于他的配件是不是容易弄到。
-------------------------------------------------------------------------
看价格宝工的还便宜些。

网友:
用了7年的快克,还没换个发热芯的飘过.
高频的没用过,不知如何.

网友:
焊台用惯了刀头,再用尖头总觉得回温慢了。

网友:
我也是用快克的,加热速度很快,不错,也差不多用了8年了。
当时还买了个快克的热风枪,效果相当好。

网友:
我也是用快克7年了,发热心不错,加热也挺快的,倒是快克的焊头不大好用。
现在是快克焊台+山寨白光头。

网友:
我印象中快客都是高频的啊,原来孤陋寡闻了哈

楼主:
买了宝工SS207H,到时候写给心得奉献给大家吧

网友:
楼主宝工SS207H在哪里买的?价格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宝工SS207H,到时候写给心得奉献给大家吧

楼主宝工SS207H在哪里买的?价格多少

网友A:
强烈建议快客!国产的也就它还不错了!那个宝工的国内产的山寨货!我买过宝工的吸锡器!用了一次就扔了,垃圾玩意儿!后来又买花100 多买了白光的,不是一般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建议快客!国产的也就它还不错了!那个宝工的国内产的山寨货!我买过宝工的吸锡器!用了一次就扔了,垃 ...

宝工确实很多OEM厂都是扯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烈建议快客!国产的也就它还不错了!那个宝工的国内产的山寨货!我买过宝工的吸锡器!用了一次就扔了,垃 ...

请问在哪里买快客的可以买到正品,谢谢!

网友:
用的正宗原厂的白光936的,还有台全新的还没有拆封的。快克的工具现在做的不错的。

网友B:
请问在哪里买快客的可以买到正品

网友(2016-04-24):
淘宝 买快克 放心吗

网友:
宝工好像也就那个样,LZ已买了交点作业

网友(2016-06-15):
手头好几把络铁,没有一个趁手。快克203H有用过的吗?

网友:
,今天发现我用的烙铁也是快克的,

网友:
想自己买一个白菜白光的自己用着玩,就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哪里买快客的可以买到正品

直接联系厂家呀,我们就是原厂购买

网友:
好的焊台,手柄线特别柔软,舒服。

网友:
快客有没官方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