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protel顶层底层翻层操作原来这么简单

楼主(2012-10-24):
举例说明,
altium翻转步骤如下:
1. 选择要翻转的线路板。

2.按“ctrl+c”复制线路板,点击左键,作为基准点。

3.选择特殊粘贴命令。edit->paste special,选项框如下选择;

点击paste,在点击左键前按下"L"键。
(如果在操作过程中提示是否重新覆铜,点击”no“)
4.完成后的图片如下。

这个操作适合单双面板。protel的转换先转成altium,再进行翻转!

网友A:
单面板也许可以,双面不知行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面板也许可以,双面不知行不行了?

双面板也可以。我试过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手动翻转的,LZ这个方法可以有,受教了

网友:
确实方便

网友:
1:Ctrl+A;
2:Ctrl+C;
3:确定基准点
4:Ctrl+V;
5:快捷键L
6:放置
即可实现翻转

网友:
只是要看图的时候反过来么。如果只是说检查板子那VB快捷键就行了。

网友(2013-04-25):
学习了,原来做热转印的时候,双面板不知道这个办法,都是打印两次,用这个办法一次就能打印出来了,谢谢!

网友B:
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这个操作啊?

网友C:
没啥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这个操作啊?

双面板 做阴阳板时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啥用吧……

双面板 做阴阳板时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双面板 做阴阳板时候

阴阳板?什么东东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面板 做阴阳板时候

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阴阳板?什么东东来……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网友(2013-07-06):
很实用的技巧!

网友:
altium,protel顶层底层翻层操作原来这么简单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原来是用手动的

网友(2013-08-29):
以前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
太好了,以前遇到這個問題都沒法解決!

网友E:
以下方法protel  altium通用
1   S, A
2   ctrl+ins
3  ctrl+delete
4   shift+ins,X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下方法protel  altium通用
1   S, A
2   ctrl+ins

你这可以行吗?我看我操作到“ctrl+delete”时已经把图纸删掉了。
是你打错了,还是故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可以行吗?我看我操作到“ctrl+delete”时已经把图纸删掉了。
是你打错了,还是故意的 ...

没错,就是复制后,在粘贴镜像前将原文件删除,你如果要两个也行啊,复制的元件代号后会加上-x。

网友:
PROTEL翻转,选中,在移动选中板的同时按CTRL+X,即可完成!

网友:
如果将元器件选中翻转后,不检查会痛不欲生

网友:
以后试试

网友:
你那个 敷铜 不错,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懂了,不过还用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