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WG3 GSM GPRS 模块 实物飞线照片,已实测通过,

楼主(2012-10-24):
很多同学已收藏HWG3模块,为了体验把飞线模式,我也飞线个DEMO给大家,现在仅仅飞线到使用AT,还没飞语音部分

材料准备
2个单刀开关,一个用于开机,一个用于进入AT模式,电池上电前全部是开路的
2个指示等,1个用于观察模块开机是否成功,一个用于观察网络信号

干脆把模块盖子打开,裸体下,

没SIM卡前背面,此时可以AT了

SIM卡和天线也飞完了,

连PC USB 转串口电缆测试结果
飞线后测试步骤:
1,2个开关全部不接,把电池接上(也可接4V电源,电源要强悍点)
2,接通开机开关,哈哈,开机灯亮了
3,断开开机开关,灯灭啦,关机啦
4,插卡,然后再重复1,2,开始网络灯快闪,过了一会,网络灯开始3秒闪一下啦,注册成功啦
5,插上数据线,RXD,TXD,GND,用串口工具试试AT,全部测试通过,自己DIY的天线信号也不错,我这房间信号很弱哟

通过!
顺便附上原始照片

网友A:
抢个位子

网友B:
我也打算入手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打算入手弄一下。。。

还放着在家积灰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个位子

真及时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及时哇

必须的!一发连接我就到了!!!

网友:
楼主又费心啦,原来我还一直再琢磨 STATUS_LED USE_LED 的指示灯怎么接才对,这回就明白啦。

网友C:
我这里也有一点心得,同DIY的朋友分享,GSM/GPRS模块对电源要求都特别高(可能因为有时会有一个瞬间峰值电流吧,有的模块写着10W都有可能,此时电量一旦不够,模块由于电压瞬间下降很可能就会死机。)
所以最好是直接能接锂电池,如果实在没有,也可以用稳压模块MIC29302WU(淘宝有卖2.15左右)
我都测试了一下,锂电池相当的稳定,MIC29302WU偶尔会Down掉,或许我电容还是没用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也有一点心得,同DIY的朋友分享,GSM/GPRS模块对电源要求都特别高(可能因为有时会有一个瞬间峰值电流 ...

4V500毫安电源,在模块VBAT那加个1000UF以上电容就可以啦

楼主:
忘了把固件升级工具和固件放在阿莫这了,稍后我补上,新固件不用22脚控制了,第二串口有模块信息报告输出,IO口AT控制了

网友D:
我也打算来几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打算来几块玩玩!

最后一批今天上架啦,需要滴就去买吧,继续白菜

网友E:
楼主不错哦,谢谢分享,希望有更多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错哦,谢谢分享,希望有更多的分享

注意看我滴帖子,大部分资料帖子里都有,非常完整滴,一直到模块内部芯片啦,再进入就SI啦

网友F:
搞到这款了,可以玩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到这款了,可以玩玩啊

大孩子玩具

网友G:
顶大师的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大师的玩具。。。。。。。。

不要喊大师啦,俺当不起

网友H(2012-11-29):
你好,大师,我想问下我买了个hwg3,也按照论坛上最简单的电路接好了,然后通电后指示灯也是一闪一闪的,但就是在测试AT 指令时出了错,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区输入AT+回车,没反应,在发送区输入AT+回车返回一个P,求解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好,大师,我想问下我买了个hwg3,也按照论坛上最简单的电路接好了,然后通电后指示灯也是一闪一闪的, ...

放卡了没有,应该是一段时间后,隔3秒就闪一次,说明开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放卡了没有,应该是一段时间后,隔3秒就闪一次,说明开机了

以前放过一次,不行,检测不到,一直是一秒一闪的,只有上卡后才能测试AT 指令吗?

网友I:
应该是,我刚开始也是串口出错,后来发现max232居然没上电,我都是放卡再A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放过一次,不行,检测不到,一直是一秒一闪的,只有上卡后才能测试AT 指令吗? ...

最近超级繁忙,没来阿莫,没卡可以测试AT的,不插卡测试需要卡的AT命令会返回ERRO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我刚开始也是串口出错,后来发现max232居然没上电,我都是放卡再AT的 ...

啥年代啦,还用MAX232哇,怎么也得用个USB转串口芯片哇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最近超级繁忙,没来阿莫,没卡可以测试AT的,不插卡测试需要卡的AT命令会返回ERROR的 ...

把手机卡放进卡槽一直读不出来!灯一直是一闪一闪的,然后测出来的返回值就一个'P',电路图就是按照大师给的电路连接的,不会有错。这个很令我费解啊!电压3.7或者电源线太细应该不影响测试吧(不插卡)?

网友:
飞线模式?
有什么特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手机卡放进卡槽一直读不出来!灯一直是一闪一闪的,然后测出来的返回值就一个'P',电路图就是按照大师 ...

先通AT哇,AT测试与卡无关,AT都不通怎么测试哇

网友J:
受教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受教受教了!!

接收短信如发现有问题升级下固件,固件版本是20121114那个版本

网友(2013-02-23):
老大,这个HWG3模块现在还有得买吗?加我企鹅441775525聊聊。

楼主:
HWG3没有了啦!多谢关注

网友(2013-04-25):
楼主,那个SIM卡座在原理图里是TOP View的还是Bottom View的?怎么看起来好像跟飞线图不一样的呢?先按照飞线图接接先吧,不行再调换哈~

----------------------------
编辑原因:错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