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算姿态角问题

楼主(2012-10-24):
如题,如果用加速度计计算姿态角,用到arcsin(x/g)这个公式(x为x轴方向的加速度),可是有时候x的值比g还大,这时候算出的姿态角直接变0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T_T

网友A:
這個公式的是小角度近似,實用角度只在正負30度,所以不會有x比g大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公式的是小角度近似,實用角度只在正負30度,所以不會有x比g大的問題。 ...

可是我用asinf(1.414/2)计算出来 等于44.99度,这也应该算是挺准确了吧。
比g大的情况确实存在,由于加速度计有误差存在,当重力轴与x轴重合的时候就会出现,x轴的加速度稍稍大于g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用asinf(1.414/2)计算出来 等于44.99度,这也应该算是挺准确了吧。
比g大的情况确实存在,由于加速 ...

你搞混了,asinf(1.414/2)準那是數學上的準,我說的小角度進近似是arcsin(x/g)裡面的值。
其實應該是arcsin(x/z),但是z = g cos() 如果小角度的話 z ~ 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混了,asinf(1.414/2)準那是數學上的準,我說的小角度進近似是arcsin(x/g)裡面的值。
其實應該是arcs ...

哦……谢谢你啦,问题解决了^_^

网友B:
这个实用角度正负30度的结论是怎么出来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用角度正负30度的结论是怎么出来的啊?

sin(x)~x  ---> error = x-sin(x)
error 取你可以接受的範圍,那x就定了

30度 = 0.5236
sin(0.5236)=0.5 ,error = 0.02 rad = 1.x 度

加速規based的角度計算,這個誤差已經比振動產生的誤差小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n(x)~x  ---> error = x-sin(x)
error 取你可以接受的範圍,那x就定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这么算   Roll=(float)(((atan2(X,Z)*180)/3.14159265));    //X轴角度值    这样就不用考虑当地的G为多大了

网友:
Z = 0 就 High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