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调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24):
参考论坛上timegate 大神贡献的四轴电调设计全攻略自制了一个电调,现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论坛好友:
1、我用的mega8,PWM频率输出为15KHZ时,三极管输出明显失真?降为2KHZ时,三极管PWM以及MOS管输出正常?按理说三极管的开关频率足以满足15KHZ了。
2、PWM频率为2KHZ时上电机,我用MCU的引脚输出模拟比较器的输出值ACO,高低变化正常。是否表明正常换相?但电机在转的过程中(PWM占空比较低)总是有吱吱声?
还请大家帮忙指教下?谢谢!

还有,PWM的频率对电机转动的影响是怎样的?PWM频率在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一般1k~2k就行

网友A:
10k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比较合适

发现了一个问题,我用的是PPM调节PWM占空比。用的是mega8的定时器的输入捕捉单元来计算出PWM的占空比。查了datasheet,mega8的输入捕捉源有两个:ICP1以及模拟比较器的输出,若将模拟比较器的控制寄存器中的ACSR中的ACIC位清0则模拟比较器的输出与输入捕捉单元断开联系。我就是这么设置的,读出的ACIC位也确实为0.但是,每次上电一旦调速使得电机启动(模拟比较器的输出发生变化)则电机固定转速,查看了输入捕捉的中断程序,中断的控制源来自模拟比较器的输出。这是为什么呢?困惑了好几天了,新手伤不起啊!

网友A:
我mega用的少,pwm发生器也是拿模拟电路做的,固定频率,电压控制占空比。从你的话知道是模拟比较器会干扰pwm,mega上电后acic位是自动置1的么,你试试在程序里面用定时器不断给acic位清零,如果有效果,就是这个问题,没效果的话就不是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mega用的少,pwm发生器也是拿模拟电路做的,固定频率,电压控制占空比。从你的话知道是模拟比较器会干扰p ...

谢谢,发现不是acic位的问题,初步确定是模拟比较器的中断影响了输入捕获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