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里面把十进制数转换为十六进制

楼主(2012-10-24):
比如十进制6 16 160 260

网友:
uchar buff[9];
sprintf(buff, "%4X", 260);

网友:
http://hi.baidu.com/kxqnpwxrsyamuvr/item/faf3eeca76c1ee2c0831c6de

void dec_to_hex(int x)
{
     char *table = "0123456789abcdef";
     char array[9];
     array[8] = '\0';
     int i = 7, num;
     num = x;
     if (x > 0)
     {
          memset(array,'0',8);
          while(x)
         {
              array[i--] = table[x % 16];
              x = x / 16 ;
         }
     }
     else
     {
          memset(array,'1',8);
          int j;
          for(j=0; j<8; j++)
          {
               array[i--] = table[x & 0x0f];
               x >>= 4;
           }
     }
     printf("十进制数%d <======>对应十六进制为%s\n", num, array);
}

网友:
10进制的数字转换为16进制的数字?
10进制的数字转换为16进制的数字的字符串?
10进制的数字的字符串转换为16进制的数字?
10进制的数字的字符串转换为16进制的数字的字符串?

网友:
十进制数转换为十六进制???

楼主:
我晕 我没说明白
没那么复杂
比如十进制数 a=260 转换为十六进制数就是 k=a/256  a%256

网友A:
看来你还是迷糊啊……
比如你说的a=260,在内存中存放的时候就是100000100了,就是0x104,还需要你转换?在单片机里10进制和16进制是没有差别的吧?你认为是260,编译器和单片机认为就是0x1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是迷糊啊……
比如你说的a=260,在内存中存放的时候就是100000100了,就是0x104,还需要你转换?在 ...

我需要把取到的十进制数值用十六进制显示出来。

网友:
难道你是在做130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晕 我没说明白
没那么复杂
比如十进制数 a=260 转换为十六进制数就是 k=a/256  a%256 ...

你不做出来了啊
<255
6:      6/16  6%16    ->0X06
16    16/16 16%16   ->0X10
>255  且<65536

260 260/256 = 1  260%256/16= 0 260%16=4    ->0X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