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过超声波测距模块的

楼主(2012-10-24):
如果给这个超声波探头外边加个罩子会不会有影响(空气中测距):传播方向、传播距离(功率)?谢谢~

网友A:
注意,这个是靠声音测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个是靠声音测距的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不想表达什么,只是提醒,别挡着声音传输,就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表达什么,只是提醒,别挡着声音传输,就可以使用。

挡着的东西是硬塑料(因为必须要做在硬塑料里)这样衰减的会严重吗?谢谢

网友:
声音是反射的 在套子里反射来反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