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定时器1问题

楼主(2012-10-24):
因为需要使用定时器中断,所以采用了ATmega16的定时器1,但是需要大概30s左右的定时才进中断,而ATmega16(8MHz的晶振),最多只能产生8s,代码如下,请教该怎么办?
//Timer1初始化  8S
void Timer1Init(void)
{
  TCCR1A=0;
  TCCR1B=_BV(WGM12)|_BV(CS12)|_BV(CS10);
  OCR1A=0xF424;
// TIMSK|=_BV(OCIE1A);
}
这段

网友:
产生个一秒的中断,在中断中计数,计到30次再做动作,不然返回

网友:
对,定义一个变量,中断里面自加1,想定时多长时间定多长

网友:
这个问题没计数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