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的评估,仔细学下RT-Thread

楼主(2012-10-24):
多任务有多个优先级,同级的可时间片轮询。
低优先级的任务只要等待足够多的时间,能否得到执行呢?不是高优先级任务让出时间片,而是调度算法综合优先级和等待时间,综合考虑调度顺序。

设备驱动模型,很好,我很喜欢,跟Windows或Linux的类似。
我打算使用rx和tx的callback函数,实现异步读写。因为ARM一般都DMA了,异步读写肯定比同步有效率。

网友:
低优先级的任务只要等待足够多的时间,能否得到执行呢?

高优先级的线程不让出CPU,低优先级的线程永远得不到运行。

网友:
帮顶。
很好的RTOS.

网友A:
顶~
但是只有ARM base 的 MCU 才能用 rt-thread 吗?
期待天下的 MCU 为我所任意用之, 而非限于某些 MCU, 而绑手绑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
但是只有ARM base 的 MCU 才能用 rt-thread 吗?
期待天下的 MCU 为我所任意用之, 而非限于某些 MCU, 而 ...

http://rt-thread.googlecode.com/svn/trunk/bsp/

楼主:
我觉得嵌入式OS应该在应用方面多些资料,仅仅靠sample是不行的,对内核深入剖析是第二阶段的任务。
更多人是要用os而不是开发os,比如,我评估一个os能否用,我先看他的应用接口API和驱动接口。

正在从sample中学习RT-Thre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rt-thread.googlecode.com/svn/trunk/bsp/

atmel 的 sam3系列什么能有bps? 先问问 刚刚开始学习rtt,等熟悉些就自己尝试移植,打算用在产品中

网友:
ATMEL的固件库感觉很扯,这个移植等拿到Arduino Due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