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将熔丝位锁定位配置写入程序代码的可能性

楼主(2012-10-24):
atmega系列8位单片机,AVRSTUDIO 5环境下,通常都是烧写熔丝位才能实现一些功能,比如从BOOT区启动、BOOT区代码最大大小,以及通过锁定位实现禁止烧写FLASH/BOOT区代码的功能。

但是这样很麻烦啊,如果量产的话,岂不是每台MCU设备都要通过一个大大的USB接口的AVR官方大乌龟烧写工具来实现烧写?烧写前还要事先配置好熔丝位等。如果批量烧写N多台,很麻烦啊

有木有可能把这些熔丝位锁定位之类的也像代码一样写入程序?最后直接烧写HEX/BIN程序就行了,就不必事先配置啥熔丝位之类的?

我看AVR各类单片机数据手册,最多只提到可以在程序代码里面读熔丝位等,但是都是用汇编,木有什么库函数之类的,更不要说在代码里面写熔丝位配置的可能了。

PS:新手入门,请勿拍砖

楼主:
自己顶起来,期待大虾解答

楼主:
没有man了解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
无语,那大家AVR项目怎么量产烧写的啊?

网友:
看看我们的脱机下载器,你说的都为你想到了

楼主:
楼上的给个链接吧

楼主:
avr_fighter貌似也可以做到,但是楼上的应该是智峰公司的吧,能同时支持BOOT和APP程序的烧写吗?

网友:
实现这种功能需要编译器和仿真/编程器的支持...在PIC单片机里这种功能已经实现(配置位可以在代码中指定)。

楼主:
AVR的配置位(熔丝位、加密位等),我就是始终没在数据手册有发现说可以直接放在代码的,都是要通过AVRSTUDIO等IDE来指定烧写

有人见过AVR配置位可以直接写入代码的吗?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