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信号调理电路multisim11仿真

楼主(2012-10-24):
心电信号前置放大、带通滤波和50Hz陷波器电路仿真。打算用AD620做一款便携心电仪,有经验的给点儿建议。

网友:
您好,能够转成multisim10.0的格式?

我这里只装了Multisim10和multisim9,谢谢!

网友:
那个描述里面怎么写的2006年?

网友A:
心电一般怎么测量呢?信号微弱到什么程度?

网友(2014-03-20):
引用 网友A:
心电一般怎么测量呢?信号微弱到什么程度?

0.5mv左右,加两个运放,大概放大七八倍就可以了,再加一些滤波器。运放可以选择OP07,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