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频率问题

楼主(2012-10-24):
我有一点不明白,就是MSP430单片机的系统运行频率和外部的XT2高速晶振有联系吗?比如,TI的文档描述MSP430F5438的频率是18M的,MSP430F5529是25M的,这些是不是指的是单片机运行每条指令的速度?那外部晶振XT2如果接的是32M,那是不是单片机运行指令的速度就是32M频率了?如果接的是8M,那有如何呢?

网友:
系统运行频率指的是什么?msp他一般有3个时钟源,内部,低频和高频,有些模块比如定时器时钟信号可以用其中一种或两种的分频组合,当然内核时钟也可以选用其中一种

网友:
运行频率是指MCLK。你把MCLK的源配成了哪一个,就用哪一个。

网友A:
楼主你好像也学了一阵子了,不至于还没搞明白这个吧。一般MSP430有几个时钟源:内部DCO,内部低速时钟,FLL,外部高速时钟,外部32.768K。至于你选哪个时钟是软件控制的。一般手册上标的是最高频率,至于你跑到几M是你的选择,外接晶振有最大和最小频率限制,不同型号要求不同。具体的你好好看手册,估计那文档你没看几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像也学了一阵子了,不至于还没搞明白这个吧。一般MSP430有几个时钟源:内部DCO,内部低速时钟,FLL ...

你说的那些什么时钟源之类的控制,这些我知道。我的意思是,MSP430F5438文档中标的是18M,但是XT2可以外接晶振达到32M;如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些什么时钟源之类的控制,这些我知道。我的意思是,MSP430F5438文档中标的是18M,但是XT2可以外 ...

MSP430F5438标称是25M,外接高速晶振可以分频,当然你也可以超频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F5438标称是25M,外接高速晶振可以分频,当然你也可以超频跑。

谢了,大神。不过5438是18M,5438A才是2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