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00 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2-10-24):
这是最前面几个从00 开始的数据  80 1E AD 51 D7 F5 BD 7F
01 不满足条件  也就是复位不成功

我不敢确认是不是IC 坏了

用一个好的IC  写程序进去之后  可以正常的运行一次  再上电  读出就是有问题的了

第一次高这个 不知道该注意写什么

楼主:
接受这个的时候  本来只用改改程序的   现在估计要去整整RFID这块了

楼主:
哦   天哪     搞好了
因为底层的读写  我也没写
后来发现时这样的
void WriteRawIO(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value)
{
        XBYTE[Address]=value;
}

///////////////////////////////////////////////////////////////////////
// ´ÓÒ»¸öµØÖ·¶Á³öÒ»¸öÊý¾Ý
///////////////////////////////////////////////////////////////////////
unsigned char ReadRawIO(unsigned char Address)
{
        return XBYTE[Address];
}

直接读取的
而用的STC的89C54 内部带有扩展RAM     并且下载的时候  设置的允许访问   这样的话  就读写信号 就不是读到端口的数据  而是内部的了

所以把【内部扩展】  改为禁止访问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