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并联充电转接板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2-10-24):
价格30左右,是直接把电池并联起来吗?那电池的电压不一样的时候岂不是电池之间的电流很大?刚开始是不是很大的电流都从电压低的电池流过?

网友A:
就是直接并联。

网友:
没太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直接并联。

直接并联电池电压不一样怎么办??

网友A: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比如3s的,第一个接到123上,第二个接到456上。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比如3s的,第一个接到123上,第二个接到456上。满了。

那怎么可能能同时充6个3S电池呢?

网友:
同时的意思是有6个插座,可以同时插6个。

楼主:
拆开一看,果然只是简单并联。晕菜,我真的不敢用。这要是电池电压不一样可怎么办?直接形成内部短路

楼主:
刚刚我问了一下掌柜,他家的电池内阻只有2.5毫欧。
那么,如果我两节电池一节电压是11V,另一节电压是12V,那么他们并联在一起之后,就会形成I=(12V-11V)/(0.0025*2)=200A啊!!
天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