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5MHZ三倍放大倍数的放大电路图

楼主(2012-10-24):
输入信号为峰峰值1.8V,频率5MHZ。要求增益为3-5倍都行。请教下是要用有源运放还是用三极管放大?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
用三极管放大。

网友A:
用高速运放简单些。调试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速运放简单些。调试容易。

比如OPA602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