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系统的文件修改

楼主(2012-10-24):
文件系统里的文件怎么进行修改操作?

例如我写入了一串数据“abcdefg”到‘x.txt’中,然后我读取了‘‘abc’’,读完后我要删掉“abc”而只剩下“defg”,怎么操作?

是不是要整个文件读取然后在内存在修改整个文件的数据,然后再整个文件重新写入?要是整个文件的数据量很大,内存不够那怎么办?

网友A:
文件没有所谓的删除,删除就是用新数据覆盖原来的数据。

网友B:
你打开两个文件:x.txt用于读,y.txt用于写,操作完毕删除x.txt,把y.txt重命名成x.tx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开两个文件:x.txt用于读,y.txt用于写,操作完毕删除x.txt,把y.txt重命名成x.txt. ...

要是文件有10M,你还会这么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没有所谓的删除,删除就是用新数据覆盖原来的数据。

那怎样把数据前移覆盖呢?

网友:
RT-Thread的文件系统实现是类PC化的,并提供POSIX的文件接口,你可以想想在PC上会如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