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MPU6050

楼主(2012-10-24):
最近调试MPU6050,用mega16的TWI进行通信,将输出通过串口输出查看,但输出数据全0,MPU6050似乎没有工作,无从查起,哪位大侠有调试通过的程序?

网友:
要么坏了,要么你程序还有问题
我之前在淘宝买了一个,整了一周都没出数据,果断寄回去了,店家说坏了,又给免费换了一个

楼主:
麻烦先看看我的程序,谢谢
I2C部分的程序。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2C 状态定义
//MT 主方式传输 MR 主方式接受
#define START                        0x08
#define RE_START                0x10
#define MT_SLA_ACK                0x18
#define MT_SLA_NOACK         0x20
#define MT_DATA_ACK                0x28
#define MT_DATA_NOACK        0x30
#define MR_SLA_ACK                0x40
#define MR_SLA_NOACK        0x48
#define MR_DATA_ACK                0x50
#define MR_DATA_NOACK        0x58

#define RD_DEVICE_ADDR 0xD1   //
#define WD_DEVICE_ADDR 0xD0

//常用TWI操作(主模式写和读)
#define Start()                        (TWCR=(1<<TWINT)|(1<<TWSTA)|(1<<TWEN))                //启动I2C
#define Stop()                        (TWCR=(1<<TWINT)|(1<<TWSTO)|(1<<TWEN))                //停止I2C
#define Wait()                        {while(!(TWCR&(1<<TWINT)));}                                //等待中断发生
#define TestAck()                (TWSR&0xf8)                                                                        //观察返回状态
#define SetAck                        (TWCR|=(1<<TWEA))                                                        //做出ACK应答
#define SetNoAck                (TWCR&=~(1<<TWEA))                                                        //做出Not Ack应答
#define Twi()                        (TWCR=(1<<TWINT)|(1<<TWEN))                                    //启动I2C
#define Write8Bit(x)                         {TWDR=(x);TWCR=(1<<TWINT)|(1<<TWEN);}                //写数据到TWDR

unsigned char I2C_Write(unsigned char Wdata,unsigned char RegAddress);
unsigned char I2C_Read(unsigned RegAddress);

/*********************************************
I2C总线写一个字节
返回0:写成功
返回1:写失败
**********************************************/
unsigned char I2C_Write(unsigned char Wdata,unsigned char RegAddress)
{

          Start();                                                //I2C启动
          Wait();
          if(TestAck()!=START)
                return 1;                                        //ACK

          Write8Bit(WD_DEVICE_ADDR);        //写I2C从器件地址和写方式
          Wait();
          if(TestAck()!=MT_SLA_ACK)
                return 1;                                        //ACK

          Write8Bit(RegAddress);                //写器件相应寄存器地址
          Wait();
          if(TestAck()!=MT_DATA_ACK)
                  return 1;                                    //ACK

          Write8Bit(Wdata);                                 //写数据到器件相应寄存器
          Wait();
          if(TestAck()!=MT_DATA_ACK)
                  return 1;                                    //ACK

          Stop();                                                  //I2C停止
          delay_nms(10);                                //延时
          return 0;
}

/*********************************************
I2C总线读一个字节
返回0:读成功
返回1:读失败
**********************************************/

unsigned char I2C_Read(unsigned RegAddress)

{
           unsigned char temp;
           Start();//I2C启动
           Wait();
           if (TestAck()!=START)
                     return 1;                                         //ACK

           Write8Bit(WD_DEVICE_ADDR);        //写I2C从器件地址和写方式
           Wait();
           if (TestAck()!=MT_SLA_ACK)
                     return 1;                                    //ACK

           Write8Bit(RegAddress);                //写器件相应寄存器地址
           Wait();
           if (TestAck()!=MT_DATA_ACK)
                     return 1;

           Start();                                                      //I2C重新启动
           Wait();
           if (TestAck()!=RE_START)
                     return 1;

           Write8Bit(RD_DEVICE_ADDR);        //写I2C从器件地址和读方式
           Wait();
           if(TestAck()!=MR_SLA_ACK)
                     return 1;                                   //ACK

           Twi();                                            //启动主I2C读方式
           Wait();
           if(TestAck()!=MR_DATA_NOACK)
                    return 1;                                        //ACK

           temp=TWDR;//读取I2C接收数据
       Stop();//I2C停止
           return temp;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3; //m103 output only内部上拉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TWI initialize
// bit rate:15
void twi_init(void)
{
TWCR= 0X00; //disable twi
TWBR= 0x0F; //set bit rate
TWSR= 0x00; //set prescale
TWAR= 0x00; //set slave address
TWCR= 0x44; //enable twi
}

楼主:
MPU6050部分//****************************************
// 定义MPU6050内部地址
//****************************************
#define        SMPLRT_DIV                0x19        //陀螺仪采样率,典型值:0x07(125Hz)
#define        CONFIG                        0x1A        //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6(5Hz)
#define        GYRO_CONFIG                0x1B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define        ACCEL_CONFIG        0x1C        //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1(不自检,2G,5Hz)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
#define        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ACCEL_YOUT_L        0x3E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ACCEL_ZOUT_L        0x40
#define        TEMP_OUT_H                0x41
#define        TEMP_OUT_L                0x42
#define        GYRO_XOUT_H                0x43
#define        GYRO_XOUT_L                0x44
#define        GYRO_YOUT_H                0x45
#define        GYRO_YOUT_L                0x46
#define        GYRO_ZOUT_H                0x47
#define        GYRO_ZOUT_L                0x48
#define        PWR_MGMT_1                0x6B        //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
#define        WHO_AM_I                        0x75        //IIC地址寄存器(默认数值0x68,只读)
#define        SlaveAddress        0xD0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
//**************************************
//初始化MPU6050
//**************************************
void InitMPU6050()
{
        I2C-Write(0x00,PWR_MGMT_1 );        //解除休眠状态
        I2C-Write(0x07,SMPLRT_DIV);
        I2C-Write(0x06,CONFIG);
        I2C-Write(0x00,GYRO_CONFIG);
        I2C-Write(0x00,ACCEL_CONFIG);
}

楼主:
反复看程序好像没有问题的,WHY,都快一周了

网友:
有没有仿真器,一步一步看看6050能不能进行通信

楼主:
现在调出来了,可以读取6050的陀螺和加速度值了,但断电后就又读不出来,必须重新烧程序进去才行。Why??
另外,我是用MEGA16采集姿态数据给DSP的,通过SPI,那是不是应该将DSP的SPI设置为主,mega16的为从.
我这样的工作流程对不对?
1)DSP的SPI为主控,MEGA16的SPI为从机;
2)从机不断通过I2C采集姿态数据,不管DSP上位机要不要数据,都将最新数据更新到一个全局数组内;
3)DSP通过SPI接口定时来取数据共姿态控制用。
另一种思路是:
1)从机不断的采集数据,并通过SPI向主机发送,不理会主机有没有需要;
2)主机有需要通过中断采集数据使用。
哪一种方式合适?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原来是I2C初始化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再初始化6050,不然会初始化失败的

网友(2013-01-12):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原来是I2C初始化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再初始化6050,不然会初始化失败的 ...

太感谢了,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A(2013-08-03):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原来是I2C初始化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再初始化6050,不然会初始化失败的 ...

我已经弄这个两周了,用的是MEGA128,这句话太重要了,我去试试

楼主:
解决了就好,关键很少地方提到,太隐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弄这个两周了,用的是MEGA128,这句话太重要了,我去试试

我的128已经能读出来6050的三个轴的加速度和角速度了,用的是普通IO口模拟IIC总线来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128已经能读出来6050的三个轴的加速度和角速度了,用的是普通IO口模拟IIC总线来调的。 ...

可否把程序给俺看看呢1092503627@qq.com

网友:
我这个6050有时候可以返回数据,有时候就静止不动,我怀疑是6050坏了。。。重新买一片回来看看。。。

网友:
我用的mega128,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4-02-27):
引用 网友B:
我的128已经能读出来6050的三个轴的加速度和角速度了,用的是普通IO口模拟IIC总线来调的。 ...

可否把程序给俺学习研究一下呢?很感谢!zhm298@163.com

网友:
这个好弄。新的9轴模块不贵,买个新的

网友:
哪示波器转一下你总线的波形,这个最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