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哪位给介绍一下MWC 飞控抛飞 的功能

楼主(2012-10-24):
求教:哪位给介绍一下MWC 飞控抛飞 的功能

         看到过关于MWC飞控抛飞的视频,但没看到过相关介绍,如何设置。论坛高手如云,哪位高手给介绍一二。谢谢!

网友:
那个控制算法应该比较麻烦,不过可以自己把运动过程分解,adxl345里面自带自由落体检测功能,检测到以后就启动电机,然后把姿态矫正到可控范围内就可以使用一般的飞控算法了

楼主:
看到有用MWC 飞控来玩这个的,但不知道怎么来启用这个功能。

楼主:
没有高手来多讲解一下吗?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真是个问题啊。

网友:
新手报到,谅解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还真是个大问题。

楼主:
还有CF功能,哪位参介绍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