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移屏及液晶绘图的使用

楼主(2012-10-24):
最近刚刚在搞12864液晶,看了半天书只能实现字符汉字的显示,现急需一个关于液晶显示的程序,要求能实现字符的移动(不断左或右移),并且能实现图形的输出(不需要太复杂),在移动的命令和图形输出的语句处最好能有所注释,其他就没要求了。

网友:
给你个思路,移动无非就是不断的显示----->消隐----->显示----->消隐,只是每次显示的起始坐标在变化。所以你可以先实现一个显示字符的函数,这个函数包括了三入口参数,起始x、y坐标,待显示的字符字库索引。在此基础上封装上一个显示字符串的函数,同样包括三个入口参数,起始x、y坐标,带显示的字符串字库索引。
    接下来在写一个清屏的函数,就是实现任意大小的矩形区域内清屏,如果你要精确的移动计时,再开一个定时器。
    所有的LCD显示都是在写点函数上做起来的,先实现一个画点函数,然后再慢慢地堆你的代码,实现你要的功能,这个过程会很有趣的。

    至于显示图像,原理和显示单个字符是一样的,过程都是先取模,然后打点。good luck!
-----------------------------------------
修改了错别字。

网友:
显示图形,即是一般的BMP,取点阵,做成数组,显示则和显示点阵的汉字同样道理的

楼主:
我的本意是通过阅读单个关于液晶的相关程序语句来了解具体的移屏和绘图操作,思路的话目前暂时还用不到,甚至有些术语背后的操作还不会

网友:
绘图的我有程序,移屏的我没做过

楼主:
移屏的话我现在搞定了,只有绘图的也行,如果方便的话,最好能给发个源代码,顺便发个取模软件,网上找的都不怎么会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