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新人,想问两个问题

楼主(2012-10-24):
请问:1.51单片机如果是想编程的话,下好了程序怎么写到单片机里面,使用数据线吗?数据线的接口怎么焊啊?应该接在那个接口?
         2.单片机的电源怎么给,我说的是自己在一个电路板上面自己焊接单片机,然后自己怎么接电源啊?
备注:我是一个想做点东西,但是的确不是很懂,所以还请各位帮助一下!谢谢啊!

网友:
1.51单片机如果是想编程的话,下好了程序怎么写到单片机里面,使用数据线吗?数据线的接口怎么焊啊?应该接在那个接口?
串口下载 百度搜RS232 电路
2.单片机的电源怎么给,我说的是自己在一个电路板上面自己焊接单片机,然后自己怎么接电源啊?
看你MCU是多少V的  如果是5V 直接电脑USB供电 3.3V的话用5V转3.3V芯片

你最好是先去看下教程,网上很多。如果以前没搞过烙铁建议你买一块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学习!

网友:
去看看入门教程就会了!!!!

网友:
看最小系统!!!!电源主要是用排针引过来!!!

网友:
看入门教程

网友:
找找会的人问问

网友:
可以考虑先买一块学习板练练。

楼主:
感谢时光黑白,liudaolunhui等人的执教,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先学Protel,然后自己制作PCB,自己焊接,最后在DIY平台上学习就可以了,这是很好的学习方法,很综合。

网友:
建议先从基础学起,网上有许多视频,然后再根据视频上的建议购买一块学习板,照着视频一般很快就会入门的,当然贵在坚持!

楼主:
这个是我从 网上找到的USB 的电路,请问这个电路只是接到 mcu的VCC 就可以吗?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