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usbhub芯片,要高速小封装,另有一算法问题求教

楼主(2012-10-25):
帮朋友找一款usb hub芯片,要便宜能买到的,支持高速传输,封装尽量小点,是给一个便携设备的ARM9扩展host口的

//---------------------------------------------*
另外小弟有个问题,有种数据交织的算法,就是把数据块里面的所有的字节,按位重新拼凑,合成新的数据块。一种笼统的说法就是“行存列取”

我想知道这个算法用在什么设备上,在网上搜了半天,说这是通信上用的,我记得以前看卫星链路上有交织去交织组件不过做什么用还真不知道。

补充一点,用这个算法的设备我没见过,不是民用,也不是工业用,也不是其他什么用( ),求内行前辈 给点提示

网友:
uPD720114, 封装有TQPF48(7x7)、QFN40(6x6)

网友:
CY7C65631,CY7C65630

网友:
gl850A,这个便宜,几块钱把,Genesys Logic的,很多USB集线器都是这个做的,很容易买到,也是有一系列的可以选择,。我也在做USB hub,但是我选的是CY7C65630,赛普拉斯的,看楼主需要扩展几个了,扩展的少的话,CY7C65620是2个口的。

网友:
FE1.1s  SOP封装,体积比GL850小,价格也便宜,我们ARM系统上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瞎猜一下,交织应该是为了纠错,或者错误恢复用的

网友:
交织编码在数字信号的记录和传输中普遍应用,硬盘/光盘、手机、数字电视、ADSL/光纤等等都有应用不同类型的交织编码。
交织编码的主要原理是根据磁/光记录媒体和数字传输信道的特性,将连在一起的数据尽量分散开,防止突发干扰对整段连续数据造成不可恢复的破坏,俗话讲就是鸡蛋不要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楼主:
To:2楼 3楼 5楼的朋友,谢谢大家提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