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煤矿人员精确定位的过来聊聊

楼主(2012-10-25):
      天一综合:433M,精度±10米,推断采用RSSI信号强度,属于区域精确定位;
点评:天一综合北京分公司的主打产品就是人员定位系统,RSSI是早年国外的方案,国外煤矿环境比较好,做出来效果还行,06年国外相关行业到国内煤矿测试过,结果惨不忍睹,现在其他行业的精确定位都不会采用信号强度的做法,这种做法的优点是对原系统的改动量小,成本低。
      天地自动化:2.4G,精度±5米,根据传输分站的带宽推断采用RSSI信号强度,属于区域精确定位;
点评:天地好像是国企,很遗憾没有做煤矿行业技术进步的领头羊,从系统传输分站与上位机通信采用RS485就可以猜的出,这是一套很传统的系统。
      翌日科技:2.4G,精度±3米,采用时间差,属于全覆盖精确定位;
点评: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公司,没有采用RSSI信号强度方案,据我所知是煤矿行业中第一个采用时间差定位取得安标的厂家,当然用时间差定位,颠覆了区域模糊定位系统,基本可以说是另做一套系统,成本高但是可以接受,这种系统标识卡由于平均功耗偏大只能采用可充电电池也是导致成本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结:煤矿行业研发人员研发能力普遍偏低,相比工控落后很多,许多公司都是买其他公司的产品过来包装,打上自己公司的logo。许多产品没有成熟就推向市场,由于煤矿招标透明度低,所以产品能用就可以,重要的是让煤矿领导开心。煤矿6大系统国标要提高标准。

网友A:
楼主总结得很对。
那么咱们该咋整?

网友B:
我也是搞煤矿产品开发的!有兴趣!现在正在弄无线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总结得很对。
那么咱们该咋整?

利用时间差测距定位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RSSI是个忽悠人的。建议人员定位的国标改为实时精确定位,既要实时还要精确还要是定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搞煤矿产品开发的!有兴趣!现在正在弄无线通讯!

你是哪家公司的,我是泰安的,也在做矿用无线通讯,有时间交流下。

网友D:
搞个差分GPS类似的来定位吧,一人一个3G手机也行

网友:
天地不是国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个差分GPS类似的来定位吧,一人一个3G手机也行

唉......GPS???你确定???火星牌的???
煤矿啊,露天煤矿???火星人??

楼主:
时间差测距定位这一块我有一个低成本设想,CC2530+时间测量模块。大家知不知道翌日是什么方案?

网友:
天地就是国企呀!

网友:
求解详细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现在用那种无线的机站的也比较多,就是利用矿井下的金属管路进行无线数据传输的,我是做空压机的,井下空压机空调等,同时我们公司有井下就生舱,6大系统中也要用到人员定位设备!

网友:
都是自家人在做生意啊。上海有一家叫秀派的好像也做2.4g的方案

网友E:
利用时间差测距定位 成本不是高一点点

网友:
以前也做过矿用产品开发,对6大系统略微了解,楼主总结应该是对的!

网友F:
利用时间差的话,如何做到精确同步?想了解下。之前估算,似乎要达到ns级别才行,这个完全被淹没在各类延迟中了。

网友:
时间差???现在的时钟用的都是什么???精确定位有可能吗??

网友G:
按照电磁波速度3*10^8m/s,精确到米得ns级,原子钟???

网友:
这种情况下靠TOA精确定位很难,坐下来估计和fingerprint的结果差不多,因为你这种环境是多径环境,你不容易分离出LOS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利用时间差的话,如何做到精确同步?想了解下。之前估算,似乎要达到ns级别才行,这个完全被淹没在各类延迟 ...

建议你看一下TDOA、TOA两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利用时间差测距定位 成本不是高一点点

由于交互比较多,所以耗电,只能采用可充电电池,再加充电器成本算50元钱的话,一个完整标签包括外壳的成本在120~200元人民币。

网友H:
基站之间的时间同步怎么保证。
有幸见过一台退役的爱立信的电信基站,里面是一台美帝产的铷钟……

网友I:
为什么不用超声波测距,这个精确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站之间的时间同步怎么保证。
有幸见过一台退役的爱立信的电信基站,里面是一台美帝产的铷钟…… ...

不需要时钟同步。不能说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不用超声波测距,这个精确度很高

超声波是能测距,但是不能识别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时钟同步。不能说太多。

多谢指导!真心不知道TDOA、TOA是什么?学习后再来请教!
另外,似乎您所说的定位,用的是RFID?我目前考虑的是WIFI。
不太理解“不需要时钟同步”,终端与基站之间协议往复,若无同步,何以算时间差。比较困惑!

网友J:
lz总结得非常对,早期接触过煤矿定位
但是国内技术环境太差,都是一群什么都不懂的想利用手中关系资源骗国家投入研发,然后用地成本研发资源搞出产品利用关系搞定行业认证然后去卖设备赚大钱的
这样出来的东西可能靠谱吗
只能说国内这方面会持续落后下去,恶性循环

网友K:
有个公司把无线定位安装到了矿灯上了,而且还带呼叫功能,这个不错,不过忘记了什么公司,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站之间的时间同步怎么保证。
有幸见过一台退役的爱立信的电信基站,里面是一台美帝产的铷钟…… ...

假如你在这个论坛很久,你应该看过有一个帖子他用两个模块,2.4G无线测距距离达到800米,精度达到正负1米。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总结得非常对,早期接触过煤矿定位
但是国内技术环境太差,都是一群什么都不懂的想利用手中关系资源骗国 ...

恩,草菅人命。

网友L:
天地么,和上海煤研所有关吧,常州还有一家自动化所吧。做机还行,电不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天地么,和上海煤研所有关吧,常州还有一家自动化所吧。做机还行,电不太厉害。 ...

自动化研究所和天地都在一个院子里。

网友M:
引用 楼主:
自动化研究所和天地都在一个院子里。

你是天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是天地的吗?

以前送产品去做检测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超声波是能测距,但是不能识别啊。

只要是波,就可以调制信号上去,就能做数据通讯,只是通讯速率会比较低,50BPS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要是波,就可以调制信号上去,就能做数据通讯,只是通讯速率会比较低,50BPS应该没问题的。 ...

煤矿底下各种声音啊。那么低的速率,人员定位国标要求的标签并发数最低80.

网友N:
煤矿的话,最重要是本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煤矿的话,最重要是本安吧。

本安其实是与外壳有关,和电子部分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利用时间差的话,如何做到精确同步?想了解下。之前估算,似乎要达到ns级别才行,这个完全被淹没在各类延迟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ghlight=1%E7%B1%B3
告诉你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照电磁波速度3*10^8m/s,精确到米得ns级,原子钟???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ghlight=1%E7%B1%B3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站之间的时间同步怎么保证。
有幸见过一台退役的爱立信的电信基站,里面是一台美帝产的铷钟……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ghlight=1%E7%B1%B3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16192&highlight=1%E7%B1%B3

研究一下!!!!

网友:
前几天好像听说有款WIFI模块,叫Nano731,似乎!不清楚和链接里的NanoPAN5375是否同门,待考证。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利用时间差的话,如何做到精确同步?想了解下。之前估算,似乎要达到ns级别才行,这个完全被淹没在各类延迟 ...

时间测量pS级,正在做。翌日的效果不错。
有人了解nanoLOC-NA5TR1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指导!真心不知道TDOA、TOA是什么?学习后再来请教!
另外,似乎您所说的定位,用的是RFID?我目前考 ...

兄台有无wifi芯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O:
时间测量pS级,正在做。翌日的效果不错。
有人了解nanoLOC-NA5TR1么?

能够说说翌日的实际效果吗?你猜测他们使用什么方案?我感觉不会是Nano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O:
时间测量pS级,正在做。翌日的效果不错。
有人了解nanoLOC-NA5TR1么?

敢问哪个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个公司把无线定位安装到了矿灯上了,而且还带呼叫功能,这个不错,不过忘记了什么公司,嘿嘿 ...

求救(井下向井上)和呼叫(井上向井下)功能每个厂家都带的。一般都是把标识卡夹在矿灯的电源线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兄台有无wifi芯片手册。

手头项目用的是Gainspan的,若有兴趣,提供邮箱。

网友O:
引用 楼主:
敢问哪个公司的。

nanoLOC-NA5TR1
我想知道有没有人用,效果怎样?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够说说翌日的实际效果吗?你猜测他们使用什么方案?我感觉不会是Nano的方案。 ...

不是,我不能说,但你应该能猜出来,有定位功能的芯片就那么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头项目用的是Gainspan的,若有兴趣,提供邮箱。

yanhaijian2005#163.com
#改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头项目用的是Gainspan的,若有兴趣,提供邮箱。

如果是芯片寄存器级别的用户手册,事成以后提供精确定位芯片的寄存器级别用户手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芯片寄存器级别的用户手册,事成以后提供精确定位芯片的寄存器级别用户手册。 ...

本想发到这里的,网速太慢,呵呵。

网友F:
更正46楼:
前几天好像听说有款WIFI模块,叫Nano731,似乎!不清楚和链接里的NanoPAN5375是否同门,待考证。
------------------
模块型号为NRG731,瑞典Nanoradio出的;与nanoPAN5375的Nanotron不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更正46楼:
前几天好像听说有款WIFI模块,叫Nano731,似乎!不清楚和链接里的NanoPAN5375是否同门,待考证 ...

Nanotron是德国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C:
你是哪家公司的,我是泰安的,也在做矿用无线通讯,有时间交流下。

我也是泰安的在温州,泰安有什么不错的电子类企业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也是泰安的在温州,泰安有什么不错的电子类企业

煤矿行业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想发到这里的,网速太慢,呵呵。

飞思卡尔有一款开发板用的就是这个wifi芯片,能不能把相关资料比如手册发我一份,不胜感激。
yanhaijian2005#163.com
#改为@,谢谢。

楼主: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fleil/4621559
GS1011M_Datasheet_rev 1_2,wifi芯片,我没有金币了,谁能下载一下

抱歉,这个不是寄存器级别的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思卡尔有一款开发板用的就是这个wifi芯片,能不能把相关资料比如手册发我一份,不胜感激。
yanhaijian2 ...

抱歉。公司网络龟速,附件一直添加不上,其实也就几M;明天再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fleil/4621559
GS1011M_Datasheet_rev 1_2,wifi芯片,我没有金币了,谁 ...

收一下吧,刚发出去。
有问题随时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一下吧,刚发出去。
有问题随时交流!

收到你的邮件,但是邮件里没有资料。

网友Q:
做这个方面的,上海的秀派的产品市场占有率还不错的。
RSSI定位,如果在空旷区域还是不错的,2.4G的通信,5米精度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实际安装环境非常恶劣,射频信号收到阻拦和反射,会导致RSSI并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Q:
做这个方面的,上海的秀派的产品市场占有率还不错的。
RSSI定位,如果在空旷区域还是不错的,2.4G的通信,5 ...

我们测试的效果3~8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测试的效果3~8米。

RSSI定位精度能到8米就很不错了,矿山实际应用环境估计达不到这个精度。射频芯片带RSSI的很多,但是带飞行时间的不多,翌日网站宣称是基于飞行时间测量距离,不知道用的哪家方案做到的,实际应用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安其实是与外壳有关,和电子部分关系不大。

你是做的防爆的吧,本安的电路有很多要求的,电流,电容,电感。设计有很大技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测试的效果3~8米。

这里有不少gainspan的资料,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847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测试的效果3~8米。

才发现,你已过去踩过。

网友R:
以前待过的一家公司就看哪个基站能收到信号,60米还差不多,老板天天瞎忽悠

楼主:
引用 网友R:
以前待过的一家公司就看哪个基站能收到信号,60米还差不多,老板天天瞎忽悠 ...

煤矿行业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个差分GPS类似的来定位吧,一人一个3G手机也行

GPS? 那不是卫星的么, 露天?

网友:
引用 网友O:
nanoLOC-NA5TR1
我想知道有没有人用,效果怎样?多少钱?

nanoLOC这个芯片还不容易买到,好像只能向威德公司购买

网友:
别想了。2530做时间差我敢说还不如用RSSI。 一千米精度一米只是个美好的臆想,在空旷环境下静止还有可能。 做基于时间差的无线定位,除非你能自己做版图流片。nanotron的芯片是ST代工的,估计国内做不了。 成本下不来怎么普及呢? 而且精度远没有想象的好。

网友S:
楼主了解不少,做几年MA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了解不少,做几年MA产品了

其实就一年半。行业技术上不去,揪心。

网友:
UWB定位是可以的,精度可达几CM级

网友T:
引用 楼主:
本安其实是与外壳有关,和电子部分关系不大。

反了吧!本安就是电子方面的,隔爆才与外壳挂钩,与电子部分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N:
煤矿的话,最重要是本安吧。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功能的话,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T:
反了吧!本安就是电子方面的,隔爆才与外壳挂钩,与电子部分关系不大。 ...

嗯 ,对、

网友(2012-12-28):
引用 网友C:
你是哪家公司的,我是泰安的,也在做矿用无线通讯,有时间交流下。

我在坤达 你们千万别去坤达啊坑爹的公司那个老板只会吹牛!垃圾公司我后悔死了不过我只呆了三个月

网友U:
时间差定位怎么弄的,

假如你在这个论坛很久,你应该看过有一个帖子他用两个模块,2.4G无线测距距离达到800米,精度达到正负1米。

LZ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U:
时间差定位怎么弄的,

假如你在这个论坛很久,你应该看过有一个帖子他用两个模块,2.4G无线测距距离达到80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ghlight=1%E7%B1%B3

网友V:
这没什么好讨论的,人员定位现在很多公司都比较成熟了,钱也赚的差不错了。这两年该装的矿也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没什么好讨论的,人员定位现在很多公司都比较成熟了,钱也赚的差不错了。这两年该装的矿也装了。 ...

装的是草菅人命的区域定位。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我们电工的金矿啊

网友(2013-02-01):
铁壳密闭的就是防爆的,灌上胶或塑料壳的就是本安的,呵呵呵

网友W(2013-10-18):
这个我研究个半年,主要是成本太高。想用ti 的芯片做出来是不可能的,必须用时间差,买美国一家公司的芯片,就那个一颗芯片130RMB。你可以参考美国单兵野外定位系统

网友:
我说错了,是德国的一家芯片。TDOA

网友W:
这个项目有资金,做好,三个人得用一年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项目有资金,做好,三个人得用一年时间。

主要是方案很难制定。要尽量降低信道内碰撞的可能性。

网友X:
引用 楼主:
假如你在这个论坛很久,你应该看过有一个帖子他用两个模块,2.4G无线测距距离达到800米,精度达到正负1米 ...

发个链接地址?   观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X:
发个链接地址?   观摩一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ghlight=1%E7%B1%B3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16192&highlight=1%E7%B1%B3

谢谢。俺去看看,估计各种昂贵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我研究个半年,主要是成本太高。想用ti 的芯片做出来是不可能的,必须用时间差,买美国一家公司的芯片 ...

这个有介绍吗?是什么频率段的?

网友:
看了你的总结,不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想问技术还是想聊聊钱途?煤矿技术人员水平是偏低,和效益不挂钩。

网友:
如果有好的想法,可以大家一起来做一个。

网友:
UWB太贵了,

网友(2015-05-26):
现在有光定位

楼主:
巷道内弯弯曲曲,光的损耗会比无线大。

网友Y:
巷道内的照明灯就是定位点,由照明灯发出位置信息,人员头上的有光接收,然后通过无线将人员位置信息上传

网友:
这个我也曾经做过,433定位,哎,都懒得提了,这行没什么发展前途,和煤一样的黑
去过一次某大煤矿,其实定位或许不是什么难题,难的是井下人员都认为有辐射,下井后都不愿佩戴身边,丢弃到一边,怎么定?

楼主:
引用 网友Y:
巷道内的照明灯就是定位点,由照明灯发出位置信息,人员头上的有光接收,然后通过无线将人员位置信息上传 ...

你这都是区域定位。

网友Z:
楼主现在有井下能够定位精度在2米以内,同时监控车速的解决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现在有井下能够定位精度在2米以内,同时监控车速的解决方案吗?

你说的功能太牛逼,我们定位2米都已经很吃力了还车速监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功能太牛逼,我们定位2米都已经很吃力了还车速监控。

我又没说要从一个方案里解决。我说整体项目上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安其实是与外壳有关,和电子部分关系不大。

非也,外壳有关叫做隔爆。

楼主:
这个世界真小,被你发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世界真小,被你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