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 GPRS 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2-10-25):
各位大侠:
    问题描述:如何用SIM300 实现每秒钟发送20帧数据(每帧数据40个字节)?实验发现无论是透传模式还是指令模式,SIM300数据帧与帧之间总会有一个时间间隔,也就是说即使一帧数据只有1个字节,也无法做到一秒钟向外发送20次!大家请看SIM300配置图 是不是帧与帧之间最小间隔就是需要400ms(AT+CIPCCFG=3,2,256,1 这里的2就是400ms实验发现只能是比2大的数字)??? 所以无论什么模式 1s钟 sim300最多只能发送2帧数据??请问各位这样理解对吗 跪求解释啊~

网友A:
GPRS网络属于高延迟无线网络,楼主不要再费劲了。每个帧都需要打包,校验,寻址,路由,校验,解包,这些都是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S网络属于高延迟无线网络,楼主不要再费劲了。每个帧都需要打包,校验,寻址,路由,校验,解包,这些都 ...

嗯,是这样子的,GPRS数据传输虽可以做到远程大范围,但是用在实时性高的场合确实存在问题。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RS网络属于高延迟无线网络,楼主不要再费劲了。每个帧都需要打包,校验,寻址,路由,校验,解包,这些都 ...

苹果猫大侠  请教你一个问题 GPRS模块可以用HTTP语言与网页通讯吗?

我申请了一个域名和空间,我该怎么把GPRS数据传到那个地方呢?     那个空间是租用远方的服务器的,上面应该也不能跑我自己写的软件吧   这样的话可以用IP地址或者域名地址+端口?的形式传给那个服务器吗?

我就是想把GPRS的数据在那个网页上显示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苹果猫大侠  请教你一个问题 GPRS模块可以用HTTP语言与网页通讯吗?

我申请了一个域名和空间,我该怎么 ...

你要是会网页开发的话,这个就太简单了,GPRS模块直接通过URL请求串传递参数,就是连接服务器的web端口,然后发送符合HTTP协议的字符串,你的网页应用程序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用“URL传递参数”作为关键字,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会网页开发的话,这个就太简单了,GPRS模块直接通过URL请求串传递参数,就是连接服务器的web端口, ...

好的  谢谢您了

网友:
可以的.现在GPRS都带了HTTP的协议了.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