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坛友们看看:关于16~95平方电缆自动绕卷的方案

楼主(2012-10-25):
     前日 车间领导问我一件事,说是:现在要绕16~95平方电缆,出电缆速度一定,但是怎么控制随着绕线半径增大而让绕线速度相应减小的电机速度?

    1.在PLC 学习课程中这是一个典型的PID控制案例,我说需要PLC、变频器,领导说可不可以再想想简单办法,降低一下成本!

    2.同事建议用励磁电机来控制绕线电机的拉力,在靠近电缆的缠绕处加一个类似电位器的装置,如果电缆绕紧了,则让电机转慢点;如果电缆有余量了,就让电机转快点。

    3.领导感觉励磁电机花费贵点了,就想单纯用一个变频器,把变频器控制面板用信号延长线连接到变频器上,这样通过面板的旋钮人工控制电机的速度

   本人没有见过实际中的绕线机是怎么工作滴,全凭想象有点闭门造车。还请各位坛友多多议论,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如果你见过,请描述一下;如果你有好的切实可行的想法,请不吝赐教;如果你感觉我的想法很

愚蠢,那就给个板砖吧!

  补充:有遥控式控制电机转速装备吗?见过遥控开关~

网友:
你的变频器要具备AI或脉冲或其它输入方式, 有的变频器的面板旋钮不是电位器.

检测绕线的线匝当前直径或者检测电缆松紧(拉直状态还是下垂状态), 将此信号输入到变频器,然后变频器PID调节速度即可

网友:
现在的变频器带PID功能的!

网友:
对啊,用你的cpu通过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子控制电机转速,你需要保证挠线是一层叠着一层挠的,而不是乱来的

网友:
有专门收卷的变频器的,汇川md330系列。自动计算卷径变化

网友:
普通的变频器无法达到这个功能

网友:
有见过简单的方案,就是有个悬臂搭在电缆上,悬臂轴上加电位器,这样PLC读取电位器数值,可以知道电缆松紧程度来对变频器进行调速。你们应该也是简单的收线,这个应该可行的。

网友:
用力矩电机,力大时会打滑的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讲解,我再跟领导说说吧!4楼说的细节也是一个问题,谢谢!实际的出电缆的速度还不知道呢,还有好多细节等着领导去解决,吼吼~领导如果真要做一台那样的设备,看来得花不少心思~

网友A:
我有个简单的方法,用一带弹力支架的导轮支撑电缆,再通过光电对射管还控制电机转动,从出缆处到转线之间的电缆是松驰时电机运转,张紧时电机停止,不知你明白的我意思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带张力控制的变频器也不贵

谢谢你的提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简单的方法,用一带弹力支架的导轮支撑电缆,再通过光电对射管还控制电机转动,从出缆处到转线之间的 ...

你说的这种控制会不会 一停 一开呢?最好让电机一直转,只是让速度有节奏的改变~不管怎样,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