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呀,救救我吧!LCD240128A上电有时能显示,很多时候没有显示.

楼主(2012-10-25):
    用MEGA64的IO口直接接LCD240128的数据口和使能、读写、命令/数据、复位等口,上电时初始化会拉低LCD
复位口,再设置LCD的其它参数。
    问题来了,上电4次只有一次能正常显示,能正常显示之后,怎么修改显示都是好的。
上电后没有显示的,怎么传数据给LCD,都无法显示。
    我想应该是LCD复位或初始化问题,可是就整不明白哪里问题,会出现有时可以有时不行的情况。
各位大哥能帮帮老夫吗?

网友A:
1. 读写数据前,建议检查忙音Busy信号
2. 复位时间长些,或多次复位

网友:
俺也遇到过,折腾了好几天没搞定,换液晶了!

网友:
上电后延时一段时间,

网友B:
上电的reset信号延时几百毫秒试试

楼主:
改复位后查忙信号,若忙再拉低RESET复位,若不忙跳出,如此死循环,情况好了很多,基本能显示了.
不过,还是有LCD复位成功,往下跑程序,没有显示.机率少了很多,算有进步吧,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的reset信号延时几百毫秒试试

上电已经延时近1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读写数据前,建议检查忙音Busy信号
2. 复位时间长些,或多次复位

读写都有查忙,感觉查忙后传送数据慢了很多.
现在按你第二个方案做,不过还是没能彻底解决.

网友:
使能脚电平转换的延时加长一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