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奇怪,爲什麽一個能工作一個卻不能

楼主(2012-10-25):
在51 Keil中如下兩個函數:
Float2Str正常 Bin2Str不正常。

char * Bin2Str(u8 num)
{
    u8 str[8];

    str[0] = ((num & 0x80) >> 7) + '0';
    str[1] = ((num & 0x40) >> 6) + '0';
    str[2] = ((num & 0x20) >> 5) + '0';
    str[3] = ((num & 0x10) >> 4) + '0';
    str[4] = ((num & 0x08) >> 3) + '0';
    str[5] = ((num & 0x04) >> 2) + '0';
    str[6] = ((num & 0x02) >> 1) + '0';
    str[7] = (num & 0x01) + '0';
    return (str);
}

char * Float2Str(float num)//<=65.535
{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str[8];
    temp = (unsigned int)(num*1000);
    str[7] = '\0';
    str[6] = ' ';
    str[5] = temp%10 + '0';
    str[4] = temp/10%10 + '0';
    str[3] = temp/100%10 + '0';
    str[2] = '.';
    str[1] = temp/1000%10 + '0';
    str[0] = temp/10000%10 + '0';
    return str;
}

网友A:
按道理你这两个函数都有问题..你定义了一句局部变量..又将局部变量的指针返回..要知道函数执行完之后..局部变量的空间的释放了..返回的指针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你改成全局数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你这两个函数都有问题..你定义了一句局部变量..又将局部变量的指针返回..要知道函数执行完之后..局部 ...

对的是这个原因,奇怪的是下面 的那个函数竟然能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是这个原因,奇怪的是下面 的那个函数竟然能工作

这个你要看下汇编..有可能你下面那个函数的空间被释放的但是里面的数据还是原来的数据..因为没有新的数据使用到这些空间

网友: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03119&extra=page%3D1%26filter%3Dauthor%26orderby%3Ddateline%26orderby%3Ddateline
//

#include <stdio.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Bin2Str(u8 num, char * str){
    //u8 str[8];

    str[0] = ((num & 0x80) >> 7) + '0';
    str[1] = ((num & 0x40) >> 6) + '0';
    str[2] = ((num & 0x20) >> 5) + '0';
    str[3] = ((num & 0x10) >> 4) + '0';
    str[4] = ((num & 0x08) >> 3) + '0';
    str[5] = ((num & 0x04) >> 2) + '0';
    str[6] = ((num & 0x02) >> 1) + '0';
    str[7] = (num & 0x01) + '0';
        str[8] = 0;
    return 8;
}

uint Float2Str(float num, char * str){//<=65.535
    uint temp;
    //u8 str[8];
    temp = (unsigned int)(num*1000);
    str[7] = '\0';
    str[6] = ' ';
    str[5] = temp%10 + '0';
    str[4] = temp/10%10 + '0';
    str[3] = temp/100%10 + '0';
    str[2] = '.';
    str[1] = temp/1000%10 + '0';
    str[0] = temp/10000%10 + '0';
    return 8;
}

int main(void){
        char t0[8], t1[8];
        uint r = Bin2Str(123, t0);
        printf(" Bin2Str() = %s\n", t0);

        r = Float2Str(65.535, t1);
        printf(" Float2Str() = %s\n", t1);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