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板、反推原理图教程,鄙视的可以绕开

楼主(2012-10-25):
这几天来了兴趣就特地试验一下并记录下来。
该教程已经制作成HTML文档,请问如何直接上传到本站。

网友A:
由网表到原理图有点难。

网友:
Advanced PCB2.5      2.8的软件哪里有下载呢······

网友:
QuickPcb2005绿色版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4460710.html?from=isnom

网友:
收藏 以后反 提放一下

网友:
我把文件传上来了,不然还要5分才能下的。

网友:
不错哦 借鉴一下哦

楼主:
教程中的Advanced PCB2.5 ,制作器件库用的;
QuickPCB只能使用Protel 2.x版本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网表到原理图有点难。

有软件自动生成(看看Estudio和OMNINET这两个软件),但我试了一次没成功。
据了解,自动生成器件是用框图表示的,没有器件库,而我只是抄出原理图自己用的,绘制原理图后还得制作器件库再重新连线,所以放弃了这种方法。
先制作作器件库,放到原理图中,然后再根据网络表一个个连就是了,挺快的。连线也有小技巧的,可以先找准主元器件,然后绘制它周围的器件。

网友B:
这个好啊。但是试过quickpcb,不知道怎么装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啊。但是试过quickpcb,不知道怎么装不上去。

绿色版的,不用安装。
我觉得在此混的基本都是懂技术的,此教程只是帮助大家节约时间的,没有此教程大家也能整出来,所以教程中有许多细节没有说明,比如软件的安装使用,绘制PCB时的一层技巧等。
如果能此教程能帮助广大电工赚外改善生活那就更好了(在此声明仅用于学习,不提倡那个啊

楼主:
今天上传文件大小已受限,16楼的如果不能用我再上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软件自动生成(看看Estudio和OMNINET这两个软件),但我试了一次没成功。
据了解,自动生成器件是用框 ...

简单的板子还可以,复杂的板子,很麻烦的,Estudio和OMNINET使用网表导入也有缺点:1,电容,电感也是框图表示,和两端的电阻一样了,分辨不清,2.网表中没有连线的管脚,OMNINET中竟显示都不显示。3,网表复杂时连线杂乱,无法表示总线方式。
唯一靠谱的手工根据网表绘原理图也有缺点,网表不大时,工作量还可以,网表大时,工作量太大,而且人工连线容易出错,连好后再对比网表,再改原理图,很麻烦。

网友:
mark  到电脑再看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标记,有空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板子还可以,复杂的板子,很麻烦的,Estudio和OMNINET使用网表导入也有缺点:1,电容,电感也是框 ...

AD软件中,在PCB中Update Sch....就可以看出原理图与PCB有哪些差异了,先对照网络表连接完成,再用Update Sch...检查几次就差不多了。不知道那些专业抄板是怎么反推原理图,软件生成的原理图肯定是不会按功能划分的,这样的原理图还是很难看懂

网友:
必须顶 啊,谁鄙视谁死。。。。

网友:
我用Estudio和OMNINET反后出来的原理图是空白的:(

网友:
先标记一下,有时间玩玩

网友:
标记,正在思索。怎样到原理图。

网友:
有时间也来练练吧

网友:
高级内容,关注。

网友:
这玩意儿其实挺有用的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不做记号呢

网友:
楼主好方法啊 啊西欧而写谢谢咯

网友:
挺不错的,学习一下

网友C:
还不如对着pcb慢慢画原理图呢,至少不会这么麻烦,

楼主(2012-12-02):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对着pcb慢慢画原理图呢,至少不会这么麻烦,

前些日子抄了块大小 20cm * 12~14cm 的板子,元器件也挺密的,从搜索查找器件名称到出原理图,大概统计了一下花了33小时左右,其中根据印记找元器件花了不少时间,原理图是根据抄出的PCB手工绘制的,如果用软件生成肯定更快但效果没手工的好(手工的已经分好模块加上说明)。如果是简单的小板子直接对着板子画挺容易的,要是大板子还是用软件效率高,出错可能性也小。
看到这么多人感兴趣,下次有机会抄板再给出个详细的全过程

网友:
悄悄地马克

网友C:
就是感觉你这步骤太多,感觉有些乱!下面的板子我就直接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感觉你这步骤太多,感觉有些乱!下面的板子我就直接画出来了。

强,下面是我抄的板子,没勇气对着画

网友:
这个我也没勇气画它,太多了!哈哈

网友:
Mark!有空再看

网友D:
要是4层以上的板子好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4层以上的板子好抄吗?

不好抄,比较费时间,因为要想取得中间层的PCB必须先打磨掉上下的板材。本人测试过手工打磨,本以为这么厚的板应该得花不少时间,真正做了才发现很容易去掉的。难点就是手工打磨的力道不均容易把中间的线给麿了,所以这是个细心的活。多层板如果板子有盲孔、埋孔也会增加难度。
4层板中间一般是电源层,布线简单,相对容易。一个人连续这样集中精力连续工作几天还是比较累人的,所以总的来说4层以上的板子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处处都有技术黑客啊

网友:
谢谢,有空实践一下。

网友:
哇,这也可以!!

网友(2014-08-06):
正在实践

网友:
有没有可以做一个自动抄板机呀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必须顶一下,教程软件全配套,男的。

网友:
瞄一瞄,瞧一瞧

网友(2021-11-05):
很不错,做个记号

网友E:
流氓行为应该是人人打击才对,令人欣慰的是金牌会员不多,没有几只金牌会员在这帖子里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论坛的素质会稍好一点。我不明白从哪天开始这种行为怎么就可以这么理直气壮了,反正那些自称能抄板的pcb厂我们都记录在案绝对不会去那家做任何板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流氓行为应该是人人打击才对,令人欣慰的是金牌会员不多,没有几只金牌会员在这帖子里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 ...

国内这几年工业是怎么从以前的“一清二白”到现在制造业世界领先的?连领导人都说要学会“抄作业”。即使你现在有了学以致用的本领,但这也是建立在早期工程师完全照抄的基础上的。现在可能一些常用电路不用照抄了,但在很多顶尖领域,还是只能抄,抄过来连动都不敢动,现实就是这样。
其实对于工作丰富的工程师来说,完全用不到楼主的方法,一把万用表,甚至只要扫一眼电路器件,就能把原理图再脑袋里画出来了。

网友:
抄板,或原理图,有专业搞这个的,不过软件基本用的是Protel99这类软件,人家哪速度。是普通人的几倍,还不如花点小钱搞定。

网友(2022-03-02):
Estudio和OMNINET有没有好用的版本?哪位可以推荐下

网友:
做个记号!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