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思路可以从图片生成刀路?

楼主(2012-10-25):
使用过ArtCAM,发现那个“区域清除”的生成刀路的功能很好。
本人想写一个小软件,专门用来将图片用“区域清除”的方式生成一个刀路(其他不管)。请问各位有什么思路啊?

网友:
图片扫描方式刀路软件bmp2din。我也写过。刻几何图形还凑合,做摄影就很怪。比如黑色的眼睛凹进去。

网友:
电工买了雕刻机后,经常用的就是开孔挖槽了。
孔的中心、大小都能很方便地从PCB图上找到,
可以编制成以下格式的文件:

( 主轴S1000 进给F200 )
( 刀径3 )
( 总下刀-7.5 每次下刀-1.5 抬刀10  )    Z轴原点为分界面,以下是工作区。
( 停车位置 X31 Y60 Z30 )
( 其他注释 )
线槽 10.11,15.23 起到 20.11,30.23 [总下刀-3.5 每次下刀-3.5 抬刀2 ]
圆孔 10.11, 15.23 直径 5 [总下刀-3.5 每次下刀-3.5 抬刀2 ]
圆板 10.11, 15.23 直径 5 [总下刀-3.5 每次下刀-3.5 抬刀2 ]
方孔 10.11, 15.23 宽高 20 x 10 [倾角 0 半径 0 总下刀-3.5 每次下刀-3.5 抬刀2 ]
方板 10.11, 15.23 宽高 20 x 10 [倾角 0 半径 0 总下刀-3.5 每次下刀-3.5 抬刀2 ]

  [ ]里的内容表示可选的,Z轴0点为分界面,以下是工作区。
  孔和板的区别是刀径内补偿和外补偿的区别,方孔方板可以是圆角,还能倾斜角度。
  电工们常用的应该是够了。

然后用一个程序转换为G代码。
我会点古老的dbase程序,试过很方便,但是该程序界面不好,也不能在xp下用,请LZ考虑一下这个思路,造福本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