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程序求助

楼主(2012-10-25):
  各位大神好!小弟刚开始学单片机,什么都不太会,刚处于初级自学阶段,有个程序想请教各位大神~~(很2很无语的问题~不过小弟刚学真心不懂,只有请教神坛的各位大神了),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shiwei_P3[] = {0x17,0x01,0x0e,0x0b,0x19,0x1b,0x1f,0x01,0x1f,0x1b};
unsigned char code shiwei_P2[] = {0x30,0x20,0x30,0x30,0x20,0x10,0x10,0x30,0x30,0x30};
unsigned char code gewei_P1[]  = {0xef,0x29,0xdd,0x7d,0x3b,0x77,0xf7,0x2d,0xff,0x7f};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num = 0;
void Delay_xs();

void main(){
        TMOD = 0x01;  //定时器工作方式: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 = (65536-20000)/256;   //定时60ms初值
        TL0 = (65536-20000)%256;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for(i=99;i>0;i--){
                                P1 = shiwei_P3[i/10];
                                P2 = shiwei_P2[i/10];
                                P3 = gewei_P1[i%10];
                                Delay_xs();
                                if(i == 1){
                                        i = 99;
                                }
           }
}
/*定时1分钟:num == 1000;*/
void Delay_xs() interrupt 1{
        TH0 = (65536-20000)/256;   //重装初值
        TL0 = (65536-20000)%256;
        num++;
        if(num == 3500){                        //定时3分30秒
                num = 0;
        }
}

问:我怎样才能把这个定时3分30秒的中断放进那个P1,P2,P3口显示的里面?本人只会用delay();来做延时~~先谢过了!

网友A:
其实没看懂楼主要表达的意思。是要每隔3分半显示一次、还是每秒显示定时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看懂楼主要表达的意思。是要每隔3分半显示一次、还是每秒显示定时的呢 ...

是定时1个3分半的定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定时1个3分半的定时

你要显示的,是哪个内容。

这个意思 ?

if(num == 3499){
    //显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显示的,是哪个内容。

其实这就是一个99LED的倒计,上面的位码已经标明,我每隔3分半钟减1位,99-->98,如此循环到1然后在到99循环下去~那个for循环就是一个display()显示函数,不知道中断由哪里进去

网友B:
定时是定时了  但定时器里面没干活
楼主的程序
看晕了

网友:
Delay_xs();
楼主可以把这句换成
while(num <= 3500);
num = 0;
然后将中断里面的
      if(num == 3500){                        //定时3分30秒
                num = 0;
        }
删除。
这样你就会在等很久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是定时了  但定时器里面没干活
楼主的程序
看晕了

请问我的程序怎样才能把控制P1,P2,P3口的程序写进定时器呢?就是那个for循环的

网友B:
我是这样想的  把 for  改成while(1)
然后再定时器里面改i的值  i定义成全局变量
你试试吧   我已经半年没接触程序了  底子也不好  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想的  把 for  改成while(1)
然后再定时器里面改i的值  i定义成全局变量
你试试吧   我已经半 ...

哈哈,我已经修改好啦~拿去试试,应该成功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