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关电源主绕组与次绕组间要接一个电容?

楼主(2012-10-25):
为什么开关电源主绕组与次绕组间要接一个电容?
这样220V的不漏电到低压上去了么?
它的作用是什么?
我上次一个开关电源我摸地不小心被触电了,后来拆开发现就主绕组与次绕组间的这个电容坏掉了,保险丝烧了,
果然直接把这个电容去掉,换上新的保险丝OK,

求解疑……
如图中C4

网友:
Y电容 EMI用

网友:
不加那个电容,副边的电压高频的噪声去不掉。当然有了那个电容之后,漏电流就非常大了。因此医疗上的隔离电源都不要这个电容。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概明白了~

网友:
受教了,不过还是期待更深入的讲解。

网友:
同样受教了

网友:
传说中的“安规电容”吧,电容容值只能越来越小,不能越来越大。 说不定你碰上山寨的了。

不是100%确定,问问元芳吧。

网友A:
楼主Y电容漏电,什么牌子的奥。安规电容是这样定义的,电容失效不会造成短路和漏电故障,只会开路。估计楼主那个不是安规电容,曾看过不少这样的,用2Kv的瓷片电容的。

网友B:
250V 耐压都敢用? 会死人的。

网友:
8楼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0V 耐压都敢用? 会死人的。

安规电容都是标明交流耐压的,实际的直流耐压可以达到标称交流耐压的数倍

网友:
估计楼主遇到的用的不是安规电容,很多劣质电源用的是1kv或者2kv的陶瓷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0V 耐压都敢用? 会死人的。

Y电容标的250VAC指的是可以用于250V线路上,实际耐压在3kV以上。

不过楼猪位的这个Y电容容量大了点,超过1000p的Y电容很少见的。

网友:
楼主发现主绕组与次绕组间的这个电容坏掉了,证明这电容并不是安规电容。安规电容(Y电容)不得随意使用标称耐压 AC250V 之类的普通电容来代用。

网友:
是通稱的 Y电容  , 不過不是EMI 用. 待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Y电容漏电,什么牌子的奥。安规电容是这样定义的,电容失效不会造成短路和漏电故障,只会开路。估计楼 ...

我印象中好像确实是普通N KV的瓷片电容~

受教了

网友:
簡單的說起到 EMI 作用.

网友C:
提供一个次级高频噪声的对地泄放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供一个次级高频噪声的对地泄放通道。

那加在这效果一样了?而且还能防止失效短路被电?为什么不这样连?

网友:
我以前看到的电路拓扑结构好像还真就是你画的这种连接方式。
哦,知道了,对交流而言,这个图的上端和下端是一样的。

网友:
元芳 此事你怎么看

网友B:
◆ 那加在这效果一样了?而且还能防止失效短路被电?为什么不这样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 那加在这效果一样了?而且还能防止失效短路被电?为什么不这样连?

咕~~(╯﹏╰)b,什么意思?

如20楼那种解释,放下面一样,而且安全些啊,上面400V,下面0.7V??

网友B:
◆上面400V,下面0.7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400V,下面0.7V??

好整明白了

网友: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为次级感应的高频干扰提供一放泄通路,用示波器可以看到不接这个电容纹波明显增大.
这个电容要求很高一般用两个安规电容串联使用.

网友D(2013-01-09):
我拆解过无数的电源,hp/ibm/sony等,这个电容大多是标注耐压2KV的瓷片电容,何解?

网友:
在国内Y电容要有CCC认证,在国外VDE认证基本上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拆解过无数的电源,hp/ibm/sony等,这个电容大多是标注耐压2KV的瓷片电容,何解? ...

我手上的几个的也是。但前面有人说了。那是为了省钱。

网友:
蓝色片片的那个?貌似用个250v的陶瓷贴片更贵吧

网友:
PI公司的方案,其实可以多看看他们的应用指南和一些技术文档,相当的好,个人觉得!上传一份Y电容在EMI方面的应用说明。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学习按规电容。

网友(2013-06-13):
现在充电器也有无Y电容设计了,变压器绕制方法相当的特殊

网友:
学习1下,电源
这个真是不懂。。。。

网友:
这个电容是一个高频噪声传递作用啊~!哥们,这个和变压器的设计没太大的关系,没什么特别的功能可言;
这个东西是作为过认证(EMI)时用的,没有了他,不会被电!因为他不会放什么电;一个正常的开关电源没了他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这个是Y电容的一种,是对的;但在开关电源中,这个可以用1KV以上的瓷片电容代替,但如果要过认证的话,就要用安规电容!
另外,大家有空看一下什么叫传导幅射,空间幅射;就明白这个电容的作用了~!

网友:
开关电源里面存着两个地,一个是高压地,一个是低压地,为了使输出不受高频开关产生的差模电流影响输出,所以需要在高压地和低压地提供一个回路,因此接一个安全电容,也叫Y电容,其容量一般为102~103左右,而且为了打耐压需要,此电容耐压一般需要1KV以上或更高,如果需要那样更高,可以两个串接起来,耐压变为2倍,但容量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