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个人怎么开控制柜 触摸屏的窗口?

楼主(2012-10-25):
  如题!需要哪些工具,个人怎么才能开机柜的窗口?

网友:
1.划线 2.抛光机+磨片 3.挫毛刺

网友:
手持砂轮机,,割,,,
32mm开孔器或者大一些都可以,

楼主:
详细点儿~

网友:
角磨机,切割片,直尺,铅笔

网友:
以后有条件可以买个曲线锯

网友:
楼主机柜量大的话,直接让厂家开好窗口,一个两个画好尺寸,用角磨机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