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系列低功耗测试

楼主(2012-10-25):
在待机模式下保持rtc工作时,测试下来电流为1.2uA。不错,用在手持设备还是蛮好

网友:
唤醒时间需要多久?

网友:
好久来用用

楼主:
唤醒时间没测,用rtc定时4S唤醒

网友A:
低功耗,不仅仅是电流低就好的.妹妹
用过MSP430之后,我敢说,从前是,现在是,将来不敢说,430就是低功耗王中王,没有之一

网友B:
4s唤醒能搞毛啊 哈哈 唤醒频率至少得1k然后带上个液晶 带上个温度传感器之类的 带上按键  这样才行呢

网友:
同意5楼

网友:
没用过MSP的。但还是推荐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不仅仅是电流低就好的.妹妹
用过MSP430之后,我敢说,从前是,现在是,将来不敢说,430就是低功耗王中王, ...

同意!
没什么好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唤醒能搞毛啊 哈哈 唤醒频率至少得1k然后带上个液晶 带上个温度传感器之类的 带上按键  这样才行呢 ...

靠,看贴不仔细,我说我定时4S去唤醒,不是4s才能唤醒!

楼主:
430没用过,反正stm32系列熟,用他低功耗不加rtc待机只有0.3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不仅仅是电流低就好的.妹妹
用过MSP430之后,我敢说,从前是,现在是,将来不敢说,430就是低功耗王中王, ...

低功耗除了电流还讲究哪些?

网友A:
低功耗除了电流,讲究的东西多了去了,你去研究研究430后就明白了.
低功耗产品不仅仅是电流,你多做几个产品就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除了电流,讲究的东西多了去了,你去研究研究430后就明白了.
低功耗产品不仅仅是电流,你多做几个产品就 ...

给那妹纸讲讲呗。大牛。。

我们也旁听一下。

网友:
低功耗关键拼的是单片机外设和外围电路,,,,,
单片机内核及其待机功耗,各个厂家的都差不多!!!
呵呵

网友:
测试的话不能只靠光一个核心cpu工作 如果仅仅是4s的定时启动我用51也能做到1ma以下
要看真正的低功耗要融入的实际系统中去测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不仅仅是电流低就好的.妹妹
用过MSP430之后,我敢说,从前是,现在是,将来不敢说,430就是低功耗王中王, ...

坐等~~~~~~~

网友D:
熟悉STM32,推荐可以尝试使用EFM32,同样的IAR和JLINK,它的寄存器比PIC的还简单!
用过之后才知道新的王者出现了。
发一个我以前测试的数据。。。。。
1、全温度范围1.5%误差的内置190nA的32K振荡器。
2、1Mhz/60uA的ADC(亮点)
3、30uA 的DAC(绝对亮点)
4、内置10uA的三路运放(亮点)
5、100nA比较器
6、1uA参考电压
7、100nA电源监控
8、250nA液晶驱动
9、150nA的USART
10、100nA的低功耗定时器、编码器接口、RTC。

网友:
430已经走下神坛,Kinetis L系列MCU也是比较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那妹纸讲讲呗。大牛。。

我们也旁听一下。

多去TI网站看看,430至今在微功耗领域能称王称霸,最主要的就是它的UCS系统.特别是F5系列,超牛,给你个连接看看你就明白了.为什么430是微功耗王中王,看完你就知道了
http://www.ti.com.cn/paramsearch ... 2229&family=mcu
F5系列的,你下载个PDF看了就明白了

楼主:
低功耗,当然是考虑整个系统,这种常识姐还是懂,器件第一个要考虑是mcu,一个成本,一个开发熟练程度,综合几方面还是选择stm32L

网友:
正在被功耗折磨的人持续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功耗,当然是考虑整个系统,这种常识姐还是懂,器件第一个要考虑是mcu,一个成本,一个开发熟练程度,综 ...

无非430提供了一些方便应用的工作方式,这些可以在应用中来实现或避免。。综合因素。。。。。妹纸说的有道理。。

网友:
让吕布使用大刀,估计连刘备都打不过。

网友:
STM32L的价格比较贵啊,freescale的M0+东西好,软件支持太差了。

网友:
让MSP430睡过去太方便了,让睡就睡让醒就醒,而且各种外设的节能模式都做的比较完备了时钟什么的都可以自动分配,懒人福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敢问MM。您用的是32L几脚的MCU?  看您似乎引用的非常熟练哦

48脚,stm32L151,刚在用,只是学会偷工减料用别人测好的代码改一下,感慨一下stm的技术支持太到位,我们这种菜鸟开发起来很方便。谢谢stm的工程师们,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感觉现在选择芯片,很大程度要看技术支持,资料不够充分,开发起来慢呀,时间就是金钱。做项目一个是价格一个是可行性。

网友:
我也是先用STM32F,现在为了功耗用上了STM32L,非常容易就把平台转过去了。
大家不应该一说低功耗就扯上最低,低功耗是要看使用环境和需求的,达到需求的条件下选择方便的即可。

网友F:
我用STM32L152VBT6,低功耗120UA。条件:用段LCD24*4显示,每4秒切换内容一次 ,开内独立看门狗。RTC1秒换醒,换醒后读2个脚的状态,跟据脚的状态程序做简单的累加处理。
不知道这个功耗电流120UA是不是大了?最小能做到多少微安?

网友(2013-03-08):
都NB 啊,我的32L 1M 电流还在450UA 呢,就一个单片,还在苦苦降ING。。。。

网友:
stm32L15X不错的选择。

网友G(2013-06-14):
引用 楼主:
430没用过,反正stm32系列熟,用他低功耗不加rtc待机只有0.3UA

楼主加RTC是外接32.768K晶振和纽扣电池了吗?

网友:
不错,哈哈,回头找几个样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加RTC是外接32.768K晶振和纽扣电池了吗?

是的

网友(2013-07-22):
你好 ,在吗 ?我想请教下你stm32L152功耗问题

网友:
我用你的例程测出来,除了3个standby模式测出的电流差不多,其他的模式测出来完全不对啊,

网友:
能请教下吗?

网友:
mark一级,低功耗

网友:
电流是怎么测试的啊

网友:
待机状态电流差不多,其他状态出入很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苦苦下降ING........

网友:
关注一下低功耗问题

网友(2013-08-23):
我的电都是被外围耗着,这更痛苦ing

网友:
mark一下,其它单片机不如STM32舒服和价格便宜,但其功耗确实也NB!下次试试STM32L的看

网友H(2013-12-20):
准备使用STM32L设计,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不仅仅是电流低就好的.妹妹
用过MSP430之后,我敢说,从前是,现在是,将来不敢说,430就是低功耗王中王, ...

同这样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STM32L152VBT6,低功耗120UA。条件:用段LCD24*4显示,每4秒切换内容一次 ,开内独立看门狗。RTC1秒换 ...

我做过跟你这个差不多的,25ua内,8位单片机,120已经很大了

网友(2015-02-10):
引用 网友H:
准备使用STM32L设计,学习。

你好.请问您的STM32lxxx现在搞的怎么样了?

网友(2015-04-14):
功耗一直是1ma 还没来得及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熟悉STM32,推荐可以尝试使用EFM32,同样的IAR和JLINK,它的寄存器比PIC的还简单!
用过之后才知道新的王者 ...

价格多少哥们

网友(2017-03-15):
楼主的低功耗设备运行的如何了,尤其stm32L151系列的,,

以前stm32的rtc要求太苛刻,经常不起振,还受温度影响,低温情况下有概率不启动,,所以直接放弃了,加10元上了外部时钟.